电脑显示器你选择IPS屏还是AMVA屏?

楼主(2020-10-12):
IPS屏,色彩鲜明,响应快。AMVA或者MVA对眼睛好点,看起来没有IPS刺眼,适合看文档,写代码,画板等。2014年买的明基VW2245,用了那么多年感觉很好。
https://item.jd.com/1002697.html

网友:
MVA,我的长城显示器是这个。

网友:
什么便宜用什么,我现在tn屏为主

楼主:
公司给员工用,越便宜越好,甚至用二手。自己用肯定要对自己好点。

楼主:
护眼显示器,目前应该是明基做得好点吧?

网友:
上班是TN频低色域8bit屏幕
宿舍看电影是MV广色域10bit屏幕
玩游戏是fast-ips广色域高刷新10bit屏幕

显示器没有所谓的护眼显示器,自己在系统显示器输出设置颜色里把蓝光调低就行了,现在有条件一般都买广色域8bit或者10bit色深的屏幕,以前的笔记本基本都是6bit低色域屏幕看起来辣眼睛

网友:
拼多多上熊猫显示屏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IPS的感觉还是比较刺眼,还是感觉以前用灯管的那种TN屏舒服点,当然了就是颜色和视角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S的感觉还是比较刺眼,还是感觉以前用灯管的那种TN屏舒服点,当然了就是颜色和视角差点 ...

背光的闪动影响也很大,现在改进型是DC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