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电视机屏幕异常,具体如下情况,还可以维修吗?

楼主(2020-10-12):
卧室里的电视机有几年没开了,前段时间爸妈的电视机坏了,正好想放着也没用,就给他们用吧,没想搬去打开一看屏幕上出现了类似雪花,想问下版主这类还能维修吗?

未开机表面有凸起的:

开机后:

网友A:
保护膜没撕?

网友B:
显示屏贴合裂开了?

楼主:
不是保护膜,刚开始我老爸也以为是保护膜在作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膜没撕?

好像是没撕膜,哈哈。也可能是偏光片渗湿汽长霉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贴合裂开了?

有点像,不确定

网友C:
通病。详询某宝买偏转膜(片),换偏转膜有难度。
裁纸刀把坏膜切成长条,撕下(电吹风辅助,温度不能高)。
清洁,屏竖立,无尘环境贴膜。
要求不高的话,不贴,新膜直接放屏幕上面,用透明胶固定四角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病。详询某宝买偏转膜(片),换偏转膜有难度。
裁纸刀把坏膜切成长条,撕下(电吹风辅助,温度不能高) ...

专业

居然是通病....是不是SONY的都这样?还是低端的这样?

网友:
只是某些机型有这个问题。一般是年头长了

网友:
典型的放坏了?

楼主:
我觉得是,像是湿气进入后导致霉斑,日常开开的话还能加热除除湿

网友:
应该是偏光膜脱离了,47吋的厦华电视曾经换过,把偏光膜拨起来时那个化学药剂的味道直呛鼻,也不知道是啥,整个屋子都是那个味,散了好久的风才淡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