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 相位法测距(测线长)演示板

楼主(2020-10-12):
相位法测距:
主控:HC32L136K8
显示:LCD段码屏
通讯:CH340N 串口通讯
频率产生:SI5351A
混频:直接将两路频率信号进行AND运算, 然后经多级RC, 得到差频信号 (模拟电路不好,参数不一定最佳.)
测相:单片机内置比较器, 记录差频信号上升沿或下降沿的相位.也可用外置比较器将信号整成方波,再由单片机测量.

所有元件由某宝采购, 容易获得.

因未找到合适的激光发射与接收电路. 但用来测同轴线,网线的长度似乎不错. DEMO板就是测线长度的.

原理简价:
需要两路频率信号, 各为 (A)HZ, (A+a)HZ (频率差为a HZ)
两路频纺信号混频后,就会产生一个两者频率差的信号  a HZ
(A)HZ 的信号, 经过一段待测线长, 相位会与相应改变(0~2pi).
将相位改变后的信号与 (A+a)HZ 的信号混频, 产生的a HZ的相位也会错开相同的相位.
等于说A HZ的信号因线长原因产生相位变化, 体现在a HZ的信号上.
如果A为1MHZ, 信号周期1us, 套上光速, 量程300米. 一般32位单片机,轻松10MHZ计数的定时器, 360度=1us/0.1us=10. 分辨率300米/10=30米. 没法用!
用单片机很难捕捉到1us周期的信号的相位.
如果a取100HZ, 信号周期是10ms , 一般32位单片机,轻松10MHZ计数的定时器, 360度=10ms/0.1us=100000. 分辨率300米/100000=3mm. 完美!

附上电路原理图以及PCB

;==============================
暂未给源码. 看大家的兴趣开源源码. 有没有100楼?

希望对坛友有用.

附:段码液晶屏某宝链接图,其它元件对着原理图照着买。

另:本人水平有限,坛里大咖云集,望多多指点。

网友:
激光测距,手头没有一台好点的示波器电路都没办法调试。

网友:
厉害,原理也说得明白,感兴趣学习

网友A:
搞个测多普勒频移的,做激光窃听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个测多普勒频移的,做激光窃听吧

好主意,好创意。做超声波测量怎么样?

网友:
我最近也在用这款大华芯片,还真是好用,休眠电流超低5ua以下,休眠还能保持RAM,还能保持IO状态(这点超赞),在38KHZ频率下运行也只有10来ua,还能做到9600的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主意,好创意。做超声波测量怎么样?

如果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用850红外LED+接收管都能做高精度光电测距了。超声波弱爆了。

网友:
楼主威武霸气,感谢

网友:
什么原理呢

网友:
感兴趣,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用850红外LED+接收管都能做高精度光电测距了。超声波弱爆了。 ...

能找到点状红外发射头,频率要求10MHz。接受头要求响应频率要求5MHz以上。就可以用我的demo板做测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主意,好创意。做超声波测量怎么样?

超声波波长太长了吧,激光波长短,精度流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找到点状红外发射头,频率要求10MHz。接受头要求响应频率要求5MHz以上。就可以用我的demo板做测距了。 ...

把之前撸的几十块钱的激光测距的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用850红外LED+接收管都能做高精度光电测距了。超声波弱爆了。 ...

LED方向性会不会不那么好?而且光斑有点大

网友:
原理还是没看懂!!!

网友:
这颗芯片用了几k了,但正要换成48pin封装的。

网友:
有意思,思路不错

网友:
赞一个,搬个小板凳座听楼主详解工作原理

网友D:
老觉得测线长会有些问题要克服,因电波在电线内走肯定比光在大气中要来得慢,不同材质还不同的慢!这咋测啊?!

网友E:
分辨率3mm,测量范围多大

网友:
不错的分享,暂时还应用不上,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用850红外LED+接收管都能做高精度光电测距了。超声波弱爆了。 ...

850红外接收管响应速度不够,LED结电容也太大,还是得用PIN激光管和APD接收管。

网友:
楼主流弊,这种方法能测动态变化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觉得测线长会有些问题要克服,因电波在电线内走肯定比光在大气中要来得慢,不同材质还不同的慢!这咋测啊 ...

安捷伦的TDR 测试 还要设置 电缆参数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辨率3mm,测量范围多大

楼主位讲了原理。A决定量程,a决定测量周期,计数器频率决定分辨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F:
850红外接收管响应速度不够,LED结电容也太大,还是得用PIN激光管和APD接收管。 ...

ld激光器一个大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C:
ld激光器一个大几百。。

LD = Laser Diode,没那么高大上,最便宜的激光笔里面几毛钱一个的也叫LD,这种做不了高频调制的话DVD刻录机的总可以了吧?现在一台DVD刻录机才卖多少钱?一百出头,里面的LD撑死10块钱。

APD比LD还贵,不过国产的价格也下来了,所以淘宝那些激光测距仪才能做到五六十包邮。

网友:
得到相位用什么算法?

网友G:
楼主,问下你电路最终输出的电压峰值是多少,我用multism产生两个混频信号,其中一个人为修改相位,其他都一样,仿真了一下最终输出只有200mv不知道是哪里不对。

不过,楼主的原理确实很有意思,两个信号混频,其中一个信号的相位发生改变,混频后的差频信号相位同样发生变化,所以可以把高频信号的相位检测转换为低频信号的相位检测,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下你电路最终输出的电压峰值是多少,我用multism产生两个混频信号,其中一个人为修改相位,其他都 ...

最终输出的信号幅度与A和a以及RC电路有关,1M+100Hz,以目前阻容参数,信号幅度有1V多。
具体调试,需示波器查看峰峰值,设置好比较器的参考点。
与门芯片是普通的淘宝上的国产货,响应速度一般,4通道难免会有窜扰,以及布线等,都有改善的空间。

我目前做的demo,经过软件算法,最终输出值可以在±1变化,也就是说测量值在±3mm跳动

网友H:
目測了一下,感覺把 D2、C18、C19 全部刪掉(主要是 D2 處要短接)波形會好一些,為了增強抗干擾的能力,可以考慮給 與門 供 5V 電,最後一級最好再接一個比較器再到 MCU。
(另一路相同處理。)
(如果想省比較器,同時為了在 1/2 正弦波幅值的電壓附近觸發檢測,可以調整 RC 中的分壓電阻阻值搭配,建議在第一級的 RC 處就增加分壓:C26 換成分壓電阻。(在 1/2 處檢測誤差最小。))

樓上沒看懂的人,腦補一下兩個不同頻率的方波(頻率接近),一起開始跑,它們會慢慢錯位,越錯越多,然後錯到最大後又慢慢趨向重疊,試想把這兩個方波進行 與 計算,最重合的時候輸出是 50% 的 PWM,最不重合的時候是接近 0% 的 PWM,波形類似 PWM 驅動的 LED 呼吸燈(最高亮度 50%),“呼吸燈” “肉眼所見” 的頻率就是 兩個原始高頻率的差值頻率,最後用 RC 濾波把這個 PWM 轉成低頻的正弦波(可參考 PWM 做 DDS 的波形),然後用 IO 口抓 正弦波的 上升沿 的時間點。

原始方波相位相差每改變多少,最終的 “呼吸燈” 的正弦波相位就同樣改變多少。
試想兩個原始的方波,一開始是重合,或者一開始就最不重合,產生的 “呼吸燈” 的正弦波波形。

這是其中一路的混頻流程,另一路方法相同,最終比較兩路輸出的正弦波的時間差。兩路的其中一路是做參照而已。
繼電器是用來校準 0 距離。

如果你看懂了我說的原理,你會發現,用 XOR 代替 AND 做混頻,“呼吸燈” 的亮度可以達到 100%,這樣 RC 出來的正弦波幅度可以提高很多。

另外提示一下,可以通過切換原始方波頻率到不同檔位,來擴展量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目測了一下,感覺把 D2、R13、C18、C19 全部刪掉(D2 處短接)波形會好一些,為了增強抗干擾的能力,可以考 ...

多谢大神的详细讲解,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很好奇,如果是盘在一起的电线,空心线圈的导致的电感会对结果造成大的影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多谢大神的详细讲解,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很好奇,如果是盘在一起的电线,空心线圈的导致的电感会对结果造 ...

沒什麼影響,訊號在線路中走動就跟你在沒車的高速上開車的感覺差不多,反倒是應該擔心到了終點的來回反射問題,会和水波紋一樣疊加造成干擾,可以改小 R1 阻值,增加吸收減少反射。(反射是因為阻抗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目測了一下,感覺把 D2、C18、C19 全部刪掉(主要是 D2 處要短接)波形會好一些,為了增強抗干擾的能力,可 ...

楼主和大神都好厉害,讲的很清楚,多谢!

网友:
多谢楼主和大神的讲解,大致明白原理了。希望楼主这个项目继续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多谢大神的详细讲解,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很好奇,如果是盘在一起的电线,空心线圈的导致的电感会对结果造 ...

同轴电缆和双绞线不能按单根电线理解,两根导体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波导,电磁波在里面传递就像水在水管里面流动一样,外面盘在一起对里面影响很小。

网友J:
没搞懂原理,如果线长的话信号会不会有损失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没搞懂原理,如果线长的话信号会不会有损失

信号损失是幅度变化,频率是不会变化的,只要频率不变就不影响相位测量。

网友G:
楼主,有没有成品实验结果?有套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成品实验结果?有套件吗?

有,家里床打了3次样,目前楼主位是第四板。看群里大神的指导,楼主直呼内行,看来软硬件还有很大改进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測了一下,感覺把 D2、C18、C19 全部刪掉(主要是 D2 處要短接)波形會好一些,為了增強抗干擾的能力,可 ...

高见!我就是没想到用异或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信号损失是幅度变化,频率是不会变化的,只要频率不变就不影响相位测量。 ...

如果幅度降低很多,也會因爲檢測閾值的相對高度位置變化帶來偏差。
檢測方波的波形也是 1/2 幅度的位置比較好,能加一個鎖定 1/2 幅度檢測點的比較器會更好。
可以考慮去掉直流分量,然後測量過 0 點。

网友:
貌似分辨率算错了

网友K:
请问如何选择两个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如何选择两个频率?

频率跟测距距离和精度有关,商用测距仪,基本上都会用到两组频率,一组粗测尺,一组精测尺。这就好比你要测量1.X米的距离,你拿一把1米的粗测尺,先量出1米,剩下的0.X米再用一把0.1米的精测尺量出剩下的距离,两者相加就得出准备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用850红外LED+接收管都能做高精度光电测距了。超声波弱爆了。 ...

普通LED能调制这么高速,光纤要什么激光。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如果幅度降低很多,也會因爲檢測閾值的相對高度位置變化帶來偏差。
檢測方波的波形也是 1/2 幅度的位置比 ...

你好,请教两个问题:
1.如果线缆过长,波形失真,应该怎么检测相位呢?
2.正弦波和方波哪种波形更有利于这种混频+相位法检测?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波形,来抑制波形失真带来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教两个问题:
1.如果线缆过长,波形失真,应该怎么检测相位呢?
2.正弦波和方波哪种波形更有利于 ...

发射的是标准方波
RC后得到的不是正弦波,但是可以用比较器检测信号边沿。
目前只简单测试过2米以下线。

网友L:
请教楼主,如果只测电线长度,直接发低频的a信号测相位不是更简单么?混频的优势是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楼主,如果只测电线长度,直接发低频的a信号测相位不是更简单么?混频的优势是啥呢? ...

你直接发100Hz,对于1米的线长,你算算相位差是多少?

我帮你算,100Hz,要错开360°,信号以光速走了3000000米,每米的相位所对应时间是0.1s*1/3000000,假设你定时器计数频率10MHz,计时分辨率1*10^-7s,每米长度对应的计数(0.01s*1/3000000)/(1*10^-7s)=1/30
等于说,10MHz的计时器需30米才走一个计数。

网友:
不要看到方波就按方波处理,方波也可以测到相位的。按方波处理对单片机的时钟频率要求比较高,高了分辨率才会提高。

因为你知道差频后的频率,可以把AD采集一个周期的完整差频波形进行分析相位,与FFT一样采集。计算也可以用FFT的,当然也有简化的算法。因为是在电线中传波,信号会很干净,用16点也足够分辩出0.1度的相位了。如果是200Mhz,测尺0.75米,1/3600精度应该够了。

当然这个波形采集要求与发射有个固定的触发基准。

频率和测尺的关系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 https://www.docin.com/p-937975136.html

直接测尺,频率跨度大,相关电路的带宽要求高。
间接测尺,频率集中,电路要带宽就要小很多,可以集中在150~200M就很好了,测尺随意组合。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直接发100Hz,对于1米的线长,你算算相位差是多少?

我帮你算,100Hz,要错开360°,信号以光速走了30 ...

ok,多谢楼主指点。也就是说实际是把相位测量的难度降低了。低频信号是量程大,刻度粗,高频反之。混频解决了这对矛盾。另,100Hz,要错开360°,信号以光速走了3000000米,每米的相位所对应时间应该是0.01s*1/30000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ok,多谢楼主指点。也就是说实际是把相位测量的难度降低了。低频信号是量程大,刻度粗,高频反之。混频解 ...

我更正一下

网友:
相位法测距牛

网友M:
向同轴线发射激光吗?

网友:
楼主那个LCD有联接吗,正好做个表头可以用上

网友N:
楼主这个电路很妙,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来贴个在线电路的仿真图吧。(仅做原理性验证,未设置合适的参数)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个电路很妙,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来贴个在线电路的仿真图吧。(仅做原理性验证,未设置合适的参数)

你这个在线仿真不错啊,怎么旋转元器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在线仿真不错啊,怎么旋转元器件的

拖拽元件两端的点就可以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个电路很妙,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来贴个在线电路的仿真图吧。(仅做原理性验证,未设置合适的参数)

github 真有好多有趣的应用

网友:
在线仿真,很不错哦

网友G:
楼主套件做的怎么样了
咨询一个问题,混频后通过滤波获取差频信号,然后计算相位,但是这个滤波不是也会影响相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套件做的怎么样了
咨询一个问题,混频后通过滤波获取差频信号,然后计算相位,但是这个滤波不是也会影 ...

滤波是因为电路中存在的噪点以及类似条纹干涉的影响吧。两路频率极相近的方波信号进行与运算,比如1.0001MHz与1MHz,理论上能输出最窄0.05ns的脉宽,但实际上的与门芯片并不能够。实际上肯定是有损失一些细节的。选购恰当的元器件,优化布线,减少供电纹波,都能改善。

演示板是在工作之余做的,打过三次样。楼主位的PCB是第四次,并没有打样。有对套件感兴趣且愿意购买的坛友,可以报名一下,视大家热情出个套件。

我目前做的是采样16次,发现有类似条纹干涉的现象,信号有约8到10us的固定偏差,可以将16个数据可以分为两组,然后都以较小组或较大组为准,即可。这个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暂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向同轴线发射激光吗?

发送方波信号

网友:
前几天看懂了,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应该是测远端环回的信号,还是反射信号?

网友:
按楼主这个方案,是不是直接用一个低频发生器(比如100hz),就不用做混频电路了?

网友N:
原信号是相差固定时间,因为时间短,所以要频率高才能有足够的相位。加电路处理是为了保持相位不变把时间差变大。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原信号是相差固定时间,因为时间短,所以要频率高才能有足够的相位。加电路处理是为了保持相位不变把时间差 ...

按楼主方案引申一下,直接用一个IO发送一个跳变信号,用计时器来测量经过不同路径的延时时间,也可以搞定这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按楼主方案引申一下,直接用一个IO发送一个跳变信号,用计时器来测量经过不同路径的延时时间,也可以搞 ...

是这个意思,你这样直接测延时,请问对于1m距离,产生的延时是多少,单片机定时器能记录吗,需要怎样的频率去计数?

网友:
这不错。。有点意思,楼主带大家一起DIY。。。不过这对模电要求有点高吧!

网友(2020-11-11):
不错,希望看看程序

网友Q:
性能如何? 如果效果好,我可以帮助你产品商业化!

楼主:
引用 网友Q:
性能如何? 如果效果好,我可以帮助你产品商业化!

最近重新打样了,稍后反馈结果。

网友:
这个厉害,是ToF么?

网友R:
引用 楼主:
最近重新打样了,稍后反馈结果。

楼主,我用了如图的放大器,异或门输出100Hz信号,经两级非门放大器,STM32F407中断接收,每次接收的时间差居然有三四微秒,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我用了如图的放大器,异或门输出100Hz信号,经两级非门放大器,STM32F407中断接收,每次接收的时间 ...

统计数据,找出规律。我做的也有类似情况

网友S:
引用 楼主:
统计数据,找出规律。我做的也有类似情况

这个是不是得通过类似校准的流程消除这个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是不是得通过类似校准的流程消除这个差异?

通过多次采集,寻找规律, 我做的也是发现有几US的偏差, 这个偏差是几乎是个固定值, 我将数据分成了两组, 取较小的那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目測了一下,感覺把 D2、C18、C19 全部刪掉(主要是 D2 處要短接)波形會好一些,為了增強抗干擾的能力,可 ...

有点像游标卡尺

网友:
楼主能出套件就买一套学习下

网友:
混频器的原理一直不明白

网友(2020-12-30):
湊够100楼出源码
支持楼主出套件

网友:
不错,好主意,可以试试!

网友:
值得关注,不错的项目。冲上100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的是标准方波
RC后得到的不是正弦波,但是可以用比较器检测信号边沿。
目前只简单测试过2米以下线。 ...

混频是三角乘法,cosA*cosB=A+B 和 A-B 成分,然后去掉A+B成分以及剩余的A和B成分,剩下A-B成分。 与门是单象限的乘法,异或门/同或门算是它的扩展,模拟开关也是从与门扩展来的。DEMO是普通导线,如果是衰减很大的信道,似乎可以用模拟开关来混频,可以过很小的接收信号。

如果数字方法求角度,输入是两路波形,分别计算相位再相减似乎要2路AD同时采样,或者每个点间隔固定时长采样。

网友A(2021-05-11):
问下楼主这个主控可以替代STM32吗,最近业余想做个东西,发现32的芯片也忒贵了,不想用他了。

网友:
楼主过来转转啊,支持出套件

网友:
还真是凑够了。庆祝10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这个主控可以替代STM32吗,最近业余想做个东西,发现32的芯片也忒贵了,不想用他了。 ...

看资源应用吧。基本都可代替

楼主(2021-07-02):
源码已开放,请移步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205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