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返单问题:返单把有铅喷锡工艺改为沉金工艺。

楼主(2020-10-12):
1、样板已经验证过了,OK。
2、批量返单,把有铅喷锡工艺改为沉金工艺,风险大不大?

谢谢。

网友A:
没有风险,资料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风险,资料是一样的!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风险,资料是一样的!

有客编的资料返单可以改无客编吗,涉及修改资料会不会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客编的资料返单可以改无客编吗,涉及修改资料会不会有风险。

从理论上来讲,涉及到修改资料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不过这风险不大,就下载下工程文件,找第三方服务,让删掉客编就行了,然后重新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风险,资料是一样的!

那返单的时候能改铜厚么?1oz改成2oz。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返单的时候能改铜厚么?1oz改成2oz。

返单理论上不能改铜厚,铜厚涉及到线路补偿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单理论上不能改铜厚,铜厚涉及到线路补偿不一样

好的,那返单我想让嘉立创帮忙拼版呢?有啥风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那返单我想让嘉立创帮忙拼版呢?有啥风险?

拼板尽量自己拼。让别人拼,我是不放心的。

比如
对毛边长度要求,
对Vcut的位置要求(Vcut刀口宽度是0.3mm,你得考虑到这个不为0的刀口宽度,不能直接在keepout或者机械层的线上切,如果直接在线上切,会导致你的不同拼板位置的板子大小不一致)
还有板边插头可能考虑到波峰焊的干涉问题,只有你自己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拼板尽量自己拼。让别人拼,我是不放心的。

比如

懒的拼,我直接返单了,我一般导出dxf格式的板框,在cad里面画拼板图,不复制粘贴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返单我想让嘉立创帮忙拼版呢?有啥风险?

没风险,我打样没问题的小板子返单都是让嘉立创拼板的,自己设好行列数就好了和是不是要工艺边就好了,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懒的拼,我直接返单了,我一般导出dxf格式的板框,在cad里面画拼板图,不复制粘贴pcb。 ...

之前好像就说过你搞的太复杂了,你完全可以这样做。

网友C:
还可以这样。

这个方法更方便一些,你要发样板,就删掉上面的拼板框线,然后出gerber,当样板投出去。

你要发量产,就一次复制,2次粘贴,然后删掉底下的图,出gerber。或者直接整图直接丢给板厂也一样。

完全没有导出dxf再去cad画框的必要,相信论坛也找不到几个搞这种复杂操作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这样。

这个方法更方便一些,你要发样板,就删掉上面的拼板框线,然后出gerber,当样板投出去。

蓝绿厂里面规定都这么做的,cad拼板框,禁止在画图软件里面的搞,pads里面那么复制不行。

楼主:
主要是返单改不了铜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返单改不了铜厚……

验证没问题直接把那个文件重新再投一次好了,不用返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