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触点反电势吸收电路烧电阻和电容应该怎么选元件参数?

楼主(2020-10-12):
在一批电动执行机构的接触器触点上并联有如下图的阻容吸收电路。运行了若干年后检查发现100欧/5W的电阻有断裂的现象,104/2000V的电容有的没容量了,有的短路了。电源侧工作电压是交流三相380V的。
从元件参数上来看应该能满足电路的工况的。
现在按原参数换上新的元件短时间内肯定没问题,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坏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经验提下改进意见。电容是不是要考虑换成安规电容两个串联。

网友A:
三相交流?直接上接触器就行,不用并阻容。
修改原因:昨天没打完就发出去了。

网友B:
空了翻下老硬盘,有当时搞真空接触器时,参考的文档。当时我们解剖了西门子灌胶的主回路浪涌吸收模块……

网友C:
你确定你的这个电阻是 5W ?

网友D:
这个电阻一看就是2W的,5W的一般都是很大的水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交流?直接上接触器就行,不用并阻容。
修改原因:昨天没打完就发出去了。 ...

本身就是用的接触器控制电机的运转。阻容并联在触点的,为了抗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了翻下老硬盘,有当时搞真空接触器时,参考的文档。当时我们解剖了西门子灌胶的主回路浪涌吸收模块…… ...

好的,麻烦方便的话找一下,能参考一下。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的这个电阻是 5W ?

直径8MM,长度24MM,是2W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一看就是2W的,5W的一般都是很大的水泥电阻

直径8MM,长度24MM,是2W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就是用的接触器控制电机的运转。阻容并联在触点的,为了抗干扰吧! ...

看看去掉阻容能有多大干扰,干扰不影响工作可以不装阻容,只有几百W的三相电机,而且已经用接触器了,不容易烧触点。

网友E:
首先电阻应该换成5W水泥电阻,电容上最好还要并上个大的氧化膜或金属膜1-2W大阻值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电阻应该换成5W水泥电阻,电容上最好还要并上个大的氧化膜或金属膜1-2W大阻值电阻 ...

这块板子我看到有两个厂的产品在用,一家用的就是5W/100的水泥电阻。但是我碰到的少,不知道用水泥电阻的板子损坏情况如何。

网友:
容量大了,关机的时候RC的电流还不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