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势识别传感器PAJ7620U2的I2C地址是多少?一个I2C总线上可以挂多个PAJ7620U2吗?

楼主(2020-10-12):
如题求助:哪位用过手势识别传感器PAJ7620U2,它的I2C通信地址是多少?可以修改吗?还有一个I2C总线上可以挂多个PAJ7620U2吗?谢谢!

网友:
I2C  SCAN, 扫描过去,有ACK反馈就是找到地址了!

网友:
同一个总线上面 如果器件地址是固定的只能挂一个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