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VGA转LVDS国产芯片

楼主(2020-10-13):
如题,就是做显示器用的液晶屏驱动板所用的芯片,VGA输入转成LVDS给液晶屏,
这类芯片基本都用台湾的,找到了一块合肥龙迅的LT8668EX ,但是问厂家好像厂家都不推荐用了,应该是没做好问题太多,
除了这个一直没找到有别的厂家有这个芯片。

网友:
TSUMV59是弯弯的,不能用;RDA8503也要停产了;好像没有合适的

网友A:
LVDS接口的液晶屏,不同厂家的接口定义都一样吗?

网友B:
你接受多少钱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接受多少钱一个的.....

2000元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DS接口的液晶屏,不同厂家的接口定义都一样吗?

信号定义是一样的,物理接口线序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0元以内

实在不行用一片tw8836,20几块

网友D:
要不就用老美的TW8836吧,这种小众片子,国产的太少了

网友E:
合肥宏晶有一款ms1824满足你要求

网友B:
2000??是要点什么液晶屏?电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合肥宏晶有一款ms1824满足你要求

有MS1824这颗芯片吗?

网友F:
RTD2660

小螃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用一片tw8836,20几块

就是要用国产的,不能用进口的湾湾的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就用老美的TW8836吧,这种小众片子,国产的太少了

就是要用国产的,不能用进口的湾湾的也不行,

另外,VGA转LVDS芯片不算小众吧?所有的VGA显示器不都需要这样样的芯片吗?只是这种芯片一直被湾湾的厂家垄断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是要点什么液晶屏?电视吗

不是电视就点普通的10.4寸屏,15.6寸屏,这个跟点什么屏没关系,就是要国产的!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用一片tw8836,20几块

不是因为想找个国产的便宜,就是要用国产的,不能用进口的湾湾的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RTD2660

小螃蟹的

湾湾的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合肥宏晶有一款ms1824满足你要求

我问宏晶的代理了,说宏晶没有这样的芯片,你说的这个型号宏晶官网上没有,我明天找宏晶的人问问,宏晶的代理给了个方案是VGA转TTL,TTL再转LVDS,感觉有点麻烦,而且这个方案怎么调LVDS信号的时序那?VGA转LVDS芯片能烧录时序配置,来适配不同的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问宏晶的代理了,说宏晶没有这样的芯片,你说的这个型号宏晶官网上没有,我明天找宏晶的人问问,宏晶的 ...

合肥有家公司叫宏晶吗?
是不是Terawins ? 深圳叫宏国芯...有个芯片T123可以...单芯片不到两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合肥有家公司叫宏晶吗?
是不是Terawins ? 深圳叫宏国芯...有个芯片T123可以...单芯片不到两刀 ...

合肥宏晶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你说的是宏国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吧?我查了一下应该是湾湾公司在大陆的分公司吧?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这样的也不行,不算国产,
必须是大陆控股的公司
另外你说的这个公司好像没官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