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智能变频风扇FS40-17 JRW,转速档位经常自动跳转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0-10-13):
家里有一把美的智能变频风扇FS40-17 JRW,用了大概四年多,最近发现转速档位经常自动跳转,调好最大12档的,会慢慢自己掉到最小的1档,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不是按键有点失灵了,或者有点干扰了。。。。。。。。。。

网友:
测一下供给 MCU 的 5V 电压是否正常。
前段时间家里的风扇坏了,检测发现是 MCU 电压不正常,把阻容降压电路的电容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
美的的产品就是这个水平

网友:
先检查阻容电容和模式按键吧

网友:
另外查一下C4 C5

网友:
我操,我新买FS40-15也会这样,出现过一次,就没出现过了

网友:
我来个权威答案:很

美的产品,必属垃圾。

垃圾产品,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很合理了。

很多年我就反复警告大家,千万不要买美的。

网友A:
电位器(编码器?)老化了?

网友:
它上面有写智能啊,模糊控制 ,还有跳频功能,楼主买到就赚到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美的的遥控落地风扇,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按键失灵了, 没反应, 还好遥控还行, 凑合用着

还有个美的电开水瓶, 加水后,还要按下电源开键才开始煮水的, 于是经常换水后忘记按了,到想喝水时才发现 ,  之前买过N个开水瓶都是通电就煮.
更可恶的是,开关按键居然和解锁按键 差不多放在一边, 于是经常有人解锁变成关了电源, 没保温, 于是后面有人喝水时又发现水凉了, 又得重开电源重煮一次了
真怀疑设计者是被夹扁了脑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编码器?)老化了?

我也很怀疑是这个问题,因为风扇运行、模式切换、摇头、手动调速这些功能都是正常的,只是会自己偷偷跳档。
看了一下这个编码电位器,貌似很难拆下来。找时间再仔细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怀疑是这个问题,因为风扇运行、模式切换、摇头、手动调速这些功能都是正常的,只是会自己偷偷跳档 ...

先灌点wd40看看

网友:
风扇只买艾美特

网友:
风扇只买艾美特顶 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