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见过这片SOT23-5芯片? 丝印为WBY0

楼主(2020-10-13):
是一个无桥PFC上用的,望大神指点

网友:
淘宝10元解君愁

网友A:
似乎是比较器MCP6561T。淘宝搜的,供参考。

mark code

mark code

网友:
提供反查服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比较器MCP6561T。淘宝搜的,供参考。

谢谢大神,应该是这个,外围电路画出来差不多,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应该是这个,外围电路画出来差不多,再次感谢

不客气。
常见物料,淘宝搜MARK比较好找。比起一众smd反查网站强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常见物料,淘宝搜MARK比较好找。比起一众smd反查网站强多了。

淘宝怎么搜,试了下没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怎么搜,试了下没搜到

就是关键字+封装。如:丝印 WB SOT23-5
---
主要是先判断mark中的关键字段;按经验看,此类芯片mark后两位基本是生产年月。
不能判断的话,就依次删减,如:WBY0, WBY, WB。

网友:
R3117N29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