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WIN10 LTSC 2019版本后,电脑经常闪屏,大伙有这样吗?

楼主(2020-10-13):
镜像是最干净的,应该没问题,用U盘安装,也没用什么PE
CPU 是垃圾I3,显卡自带

经常用着用着就黑一下,然后过3秒左右又重新有显示,频率大概是每小时20次左右.。。。。。上网搜索说是WIN10更新出现问题,但是LTSC版本根本没跟新啊
怎么解决?眼睛都快闪傻了

网友:
用LTSC很久了,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已经排除显示器问题,换过一台都是这样

另外刷新率无论是59或者60HZ都是闪

网友:
没有这种现象啊

网友:
把超频关了

网友:
系统问题,我前段时间装LTSC系统经常莫名其妙的蓝屏,一天好几次。现在重装的专业版,到现在一次都没蓝过。

网友A:
楼主,你是因为没有激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行(cmd),然后输入下面的命令激活就行:slmgr /skms kms.v0v.bid && slmgr /at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因为没有激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行(cmd),然后输入下面的命令激活就行:slmgr /skms kms.v0 ...

已经激活了,一开始安装好系统就激活

网友B:
试试Intel官方最新驱动,win推的驱动并不是最合适的,我用sketchup动一下卡一下,换最新驱动马上就好了

网友:
正常的,I3-2310的,一直用的,只是识别JLINK和STLINK老是提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Intel官方最新驱动,win推的驱动并不是最合适的,我用sketchup动一下卡一下,换最新驱动马上就好了 ...

试过在设备管理更新驱动,更新了一个今年5月6日的驱动,然后还是闪
卸载驱动重启,又装回那个5月6日驱动还是闪
去INTEL官网下载最新核显驱动好像叫什么HBU,安装竟然提示系统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排除显示器问题,换过一台都是这样

另外刷新率无论是59或者60HZ都是闪 ...

我安装后笔记本触摸板不起作用,新买的dell,触摸板确定没问题,

网友:
核显是hdxxxx,就用bing国际版搜hdxxxx驱动。比如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zh-cn/product/81496

楼主:
折腾了几次,原来旧的驱动不能删除,要直接安装INTEL的驱动才行
装完后,还出现BUG,不停提示安装INTEL驱动,一开始以为正常,重启了5次,后来发现码的原来每次安装的东西都一样,狠心取消,然后删除安装包
用了半小时暂未出现黑屏,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