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常用连接器是哪个系列的?配套PCB端连接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10-13):
一个电池上配套的,PCB端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A:
这个是空中对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空中对接的吧

对,应该是空中对接的。看来另外一端要焊线到板子,然后再通过连接器空中对接了。

楼主:
找到了,叫SM2.54mm2P黑色插头空中对插接头端子线

网友:
SM,我们这边喜欢用

网友:
SM,我们这边也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