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段式液晶 白底带颜色段码显示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0-10-13):
段式液晶,常见的是白底黑字 正显   黑底白字 反显, 图2图3上这种跟上面两种都不一样,是不开背光白底黑字,开背光橙色背景金色高亮字,怎么实现的? 图1也类似,白底蓝色字。

网友A:
开了背光变反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背光变反显了?

说是反显吧,背景还是亮的。另外也没那么容易变,偏振片要物理调整的。

网友B:
我们定做的,用1621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定做的,用1621驱动。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常规反显啊,黑底白字。 楼主位的疑问在于,明显是正显模式,开背光后应该还是黑字,却变成了金色高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