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过光耦输入开关量信号 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20-10-13):
STM32通过光耦输入开关量信号 需要外接上拉电阻还是直接使用内部电阻?直接使用内部上拉可靠性怎样

网友:
内部上拉大约是40-60kΩ

楼主:
我看到别人画的电路省了上拉电阻,以前也查过资料,知道STM32可以设置成上拉模式,但是上拉电阻比较大,不知道不外加上拉对可靠性是否有影响

网友:
内部上拉40K左右,看你外部电路需要,比如你觉得40K电阻值太大,那就得外部接小阻值上拉。

网友:
板子画电阻焊盘,留个后路,想省钱就留空不焊,想可靠就焊

网友:
看需求,不重要的地方内部上拉能够满足要求,工业应用最好还是加外部上拉,如果速度要求不是很高,在端口并个小电容抗干扰更好

网友:
加上吧. 这个电阻越小, 过来的方波频率越高. 如果无关频率, 可以不加

网友:
想可靠,加;对可靠性无要求,可以不加。
加了电阻越小,抗干扰越好,再并联个电容到地,啥都不怕了。当年STC的IO键盘,上拉10K,并联470PF电容到地,然后打火机里的那个压电陶瓷直接对着键盘的线放电,一点反应都没有,按键照样工作。

网友:
还是加上吧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是工业应用,还是加了放心,几个贴片排阻,对于工业品来说成本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