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串口配合工具分享

楼主(2020-10-13):
-1- 缘由

Excel 作为数据统计的神奇,能非常方便的筛选和生成各种数据
串口作为嵌入式的常见接口,是个板子都会用到
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

  • 方便直观的生成数据
  • 在Excel中点击即可通过串口发送
  • 在Excel中点击即可从串口读回数据

-2- 实现路径
在实现上,我绕过了用vba底层实现串口读写,采用更熟悉的编程语言生成串口读写 exe, 在通过 Excel vba 调用 cmd 运行 底层 exe。
这样的实现,相当于可以调用任一语言平台打包的 exe,在 exe 中封装底层,为实现更丰富的功能留下可能。

-3- 实现细节
-3.1- Excel文件的区别

  • 选择 Excel 后缀为 xlsm 支持宏的文件格式
  • alt + F11 打开 vba 编程面板

-3.2- 底层exe实现
这里实现一个最简单串口发送数据

  • 我自己选择的实现平台是 C# net4.0 32bit
    [**]net4.0 默认支持win7 (目前没有布置win7环境来测试)
    [**]我对 c# 相对要熟悉一些
  • 这里加了些编程内容
    [**]对串口配置以xml文件的形式保存,在每次点击的时候读入配置,这样的实现只在excel点击时候占用串口
    [**]封装了查找当前目录的实现
    [**]封装了串口配置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对串口open失败的可能做了处理,但没有打印失败信息,为从串口读值留下打印信息

代码实现

class Program
{
    private static MySerialPort _serialPort;
    private static ServiceConfigModel _serviceConfigModel;
    static void Main(string[] sss)
    {
        byte[] result = CommonTool.HexStringToByteArray(sss[0]);
        if (result == null)
        {
            return;
        }
        string path = CommonTool.GetDirectory() + @"\ConsoleAppConfig.xml";
        _serviceConfigModel = new ServiceConfigModel();
        _serviceConfigModel = SerializeTool<ServiceConfigModel>.ReadXML(path);
        _serialPort = new MySerialPort();
        _serialPort.ConfigService(_serviceConfigModel.PortName, _serviceConfigModel.ConfigDates);

        try
        {
            _serialPort.Open();
            _serialPort.Write(result, 0, result.Length);
            _serialPort.Close();
        }
        catch
        {
            _serialPort = null; // 其实这个没必要,当总要放点啥在这才安心
        }
    }
}

代码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控制台程序

-3.3- Excel的命令行调用
这个实现是对比了几种实现,搜了好一通才找到了,目前这种实现基本满意,唯一的不好的地方是 cmd 窗口会弹一下,目前把它当成有没有成功调用的提醒

在 excel vba 中添加一个模块,注意是添加一个模块 键入以下内容

Public Sub SendStringNoRead(abc As String)
    Dim strProgramName As String
    strProgramName = Application.ActiveWorkbook.Path & "\ConsoleApp.exe " & abc
    ShellRun (strProgramName)
End Sub

'网上搜到的实现
Public Function ShellRun(sCmd As String) As String

    'Run a shell command, returning the output as a string

    Dim oShell As Object
    Set oShell = CreateObject("WScript.Shell")

    'run command
    Dim oExec As Object
    Dim oOutput As Object
    Set oExec = oShell.Exec(sCmd)
    Set oOutput = oExec.StdOut

    'handle the results as they are written to and read from the StdOut object
    Dim s As String
    Dim sLine As String
    While Not oOutput.AtEndOfStream
        sLine = oOutput.ReadLine
        If sLine <> "" Then s = s & sLine & vbCrLf
    Wend

    ShellRun = s

End Function

SendStringNoRead这个函数的功能是

  • 接收单击单元格的值-就是输入参数
  • 给出 exe 的路径 并把 命令行参数拼上去
  • 调用函数 ShellRun 实现exe执行

-3.4- Excel单击发送的实现
  • 在对应的 Sheet对象上双击
  • 选择 Worksheet 中的 SelectionChange

键入下面的代码

Private Sub Worksheet_SelectionChange(ByVal Target As Range)
    If Target.Column = 11 Then
        If Target.Count = 1 Then
            If Target.Value <> "" Then
                SendStringNoRead (Target.Value)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Sub

要解释一下,这几个if

  • Target.Column = 11 选择的 第11列
  • Target.Count = 1 筛出单个格子点击的情况
  • Target.Value <> "" 单个格子的内容不为空

tip:这里有个地方,命令行是以空格分割参数的,我不想再往字符串上加双引号,所以Excel生成的命令不能有空格(这个可以在 Excel 中观察到)

-4- 往后的方向
  • 加入可配置的读串口
  • 加入 modbus 协议
  • 等等,待更新

-5- 测试指南
建议先通过虚拟串口,用命令行中测试 exe 能否使用
假设有两个直连的串口 COM2 <----> COM1

在命令行中
//xml中配置 COM2
>ConsoleApp.exe A55A0582036B0001
>_

在另一个串口调试器中连接 COM1
[10:28:27.789]收←◆ A5 5A 05 82 03 6B 00 01

测试文件下载 -- 文件是在实际的文件中简化的,所有不用奇怪 Excel 的空格 另外有异常报告可以留言

添加一个图片说明吧

排版还是有些不好用

你也可以看markdown 的博客  link

----修改记录---
0 添加博客链接
1 修改排版
2 添加图片说明

楼主:
占楼定位

网友:
这种发送方式新颖,谢谢分享!

网友:
大概15年前,也就是2005年我做过一个Excel中群发短信的,做成一个excel的插件,显示在excel菜单里面。一点就弹出窗口可以吧excel数据读进来。改一改应该可以实现楼主这样的功能。不过时间太久远了,懒得搞了。楼主加油。

网友:
这个真是不错的思路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这种用法,看来还是要多多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