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 图像分割 原创首发】第五章 用训练好的网络测试

楼主(2020-10-13):
这一节我利用训练出的.pb网络测试下自己的图片

新建一个python文件“6deeplab_predictions.py”,输入代码如下
# 时间:2020.09.14
# 作用:调用pb文件批量生成deeplabv3预测图
# 输入:图像文件夹,pb模型文件
# 输出:文件预测图
# 注意:原始图片里不要有其他文件,包括.DS_Store、文件夹等。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os
from PIL import Image

Image.MAX_IMAGE_PIXELS = 400000000
image_wide = 400
image_high = 320
imagedir = '/Users/zhengyuchun/Desktop/Anaconda/pre_images/'
pbpath = "./exp/mydata_train/export/frozen_inference_graph.pb"

imagelist = os.listdir(imagedir)
rgbim = np.zeros((image_high, image_wide, 3), 'uint8')
R = rgbim[:, :, 0]
G = rgbim[:, :, 1]
B = rgbim[:, :, 2]

img = tf.placeholder(tf.uint8, [1, image_high, image_wide, 3], name="img")
with open(pbpath, "rb") as f:
        graph_def = tf.GraphDef()
        graph_def.ParseFromString(f.read())
        output = tf.import_graph_def(graph_def, input_map={"ImageTensor:0": img}, return_elements=["SemanticPredictions:0"])

sess = tf.Session()

for i in range(0, len(imagelist)):
        path = os.path.join(imagedir, imagelist[i])   # 带文件名的路径
        filename = os.path.splitext(imagelist[i])[0]  # 文件名
        filetype = os.path.splitext(imagelist[i])[1]  # 后缀".jpg"
        print('正在处理 '+path)

        image = Image.open(path)
        image = np.asarray(image)
        image = np.expand_dims(image, axis=0).astype(np.uint8)

        result = sess.run(output, feed_dict={img: image})

        grayim = np.squeeze(result[0])

        # 将灰度图像转换为rgb图像,根据自己的类别数目修改相应的颜色
        for k in range(0, image_high):
                for j in range(0, image_wide):
                        if grayim[k][j] == 1:
                                R[k, j] = 128
                                B[k, j] = 0
                                G[k, j] = 0
                        elif grayim[k][j] == 0:
                                R[k, j] = 0
                                B[k, j] = 0
                                G[k, j] = 0

        rgbim = Image.fromarray(np.uint8(rgbim))
        savedir = os.path.join(imagedir, filename + '.png')
        rgbim.save(savedir)
        rgbim = np.zeros((image_high,image_wide, 3), 'uint8')
        R = rgbim[:, :, 0]
        G = rgbim[:, :, 1]
        B = rgbim[:, :, 2]

运行就可以了,切记源图像不能是8bit的图片,而且源文件夹不能有其他文件和文件夹(文件夹下ls -la查看是否有其他文件,比如:包括.DS_Store、文件夹等)。

运行结果如下

可以看出,预测还是很准确的。

网友:
这东西好玩!

网友A:
你好楼主,我按照你的方法训练了一个模型,前四章都正常。第五章使用训练好的结果测试这里,我没有在/exp/mydata_train目录下找到export文件夹,也没有找到frozen_inference_graph.pb文件。这个文件在deeplab\g3doc\deeplabv3_mnv2_pascal_trainval文件夹里倒是有一个,不过看修改日期是2018年的,肯定不是训练生成的。麻烦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因为我训练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我按照你的方法训练了一个模型,前四章都正常。第五章使用训练好的结果测试这里,我没有在/exp/m ...

不好意思,漏掉了一个环节。
第四章训练完毕后,还需要将训练好的网络冻结,生成.pb格式。
新建一个.sh 文件,输入代码如下:
cd ..
export PYTHONPATH=$PYTHONPATH:`pwd`:`pwd`/slim

python deeplab/export_model.py \
  --checkpoint_path='./deeplab/exp/mydata_train/train/model.ckpt-46781' \
  --export_path='./deeplab/exp/mydata_train/export/frozen_inference_graph.pb' \
  --model_variant="mobilenet_v2" \
  --num_classes=2 \
  --decoder_output_stride=16 \

model.ckpt-46781'改为你自己训练的最终文件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漏掉了一个环节。
第四章训练完毕后,还需要将训练好的网络冻结,生成.pb格式。
新建一个.sh  ...

这个是在train文件夹生成的文件,没有你说的类似的格式啊。是不是我生成的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train文件夹生成的文件,没有你说的类似的格式啊。是不是我生成的有什么问题? ...

没问题,你的就是这个 model.ckpt-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