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进909x在广州家里信号不好,有什么改进方法?

楼主(2020-10-13):
能否阳台安装一台什么设备,再无线发射到房子里面?

实在不行,只能安装传统天线,再拉线到房子里,用钳子夹住原来的天线?  求推荐传统天线。(最好能放大到收听香港电台?)

网友:
这除了外接天线并加天线放大器,没有其它办法了吧, 得有个架天线的地方吧

网友:
可以试一试  楼顶架短波天线

网友:
拉根长铜线,到大玻璃窗的窗户差不多了,FM的话~~

网友:
千色985,还是值得推荐给大家听听。

网友:
可以买德生那种好几米长的天线延长线来把天线延长到室外或者增强信号接收

网友A:
个人认为2-3米的铜电线拉直丢窗外,再用夹子夹到收音机天线上应该可以满足接收本地FM电台效果。也许不需要夹,只需要靠近就可以靠耦合谐振改善接收效果。

但是收香港台恐怕困难。可能要用到八木天线指向香港,且需保证中间没有被楼房高山遮挡。
八木天线可以淘宝搜DTMB接收天线。

收音机受地理环境影响很大。好的天线是远程接收的根本。

实在不行可以考虑用网络收音机收香港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2-3米的铜电线拉直丢窗外,再用夹子夹到收音机天线上应该可以满足接收本地FM电台效果。也许不需要 ...

铜线垂直或是水平?

我发现室内天线水平时候的接收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线垂直或是水平?

我发现室内天线水平时候的接收效果好。

FM发射台通常是水平极化,因此理论是水平方向放置天线。但在城市或高山中会有多路径效应,类似黑白电视年代的重影现象。因此要以实际接收确定。

网友:
香港就不要想了,30年前在7楼屋顶架根10米高的鱼骨还可以收到,现在的高楼大厦多,电磁干扰又严重(大部分电器都是开关电源,还有电脑、路由器),深圳靠近东莞的地方都未必能收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