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华”是什么烂货?京东自营买了两款转换线,全军覆没

楼主(2020-10-13):
最近折腾GEN10, GEN7 服务器。

我广州家里没有电脑显示器,只有三星电视机,HDMI输入接口。于是买了两条转换线:

为什么不买绿联,绿联的贵啊。VGA转HDMI(注意:不是hdmi转VGA)要100多元。这些线只使用几天,安装好机器,以后都是远程管理,不需要再使用。

但非常失望。

GEN7 使用晶华VGA 转HDMI,开机的HP图标正常,然后raid卡和网络卡的初始化信息黑屏,一直到Windows启动后才显示正常。我调试机器,正是需要这些初始化提示的。

余于是到淘宝花了17.9元买了一天销量最大的线,测试后完美解决问题:

GEN10 使用晶华DP转HDMI,前几次使用很完美。有次我拆了机箱重新安装硬件,死活开不了机!  怎么折腾,电视都没有显示!

这个坑大啊。后来我摸索到,必须给三星电视断电(遥控器关机都不行),才会重新有显示。

只好又求救淘宝,买了下面这种我以前使用过的线:

网友:
最近我买飞利浦的线材,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A:
不是可以用HP iLO Integrated Remote Console远程吗(局域网),远程装系统都可以,不需要给它插显示器吧,进系统之前所有阶段都可以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可以用HP iLO Integrated Remote Console远程吗(局域网),远程装系统都可以,不需要给它插显示器吧, ...

好像GEN7没有,有点遗憾(GEN10有)

网友:
为什么不装个向日葵呢?

网友:
随时都可以啊,速度飞快.

网友C(2020-11-15):
引用 网友B:
好像GEN7没有,有点遗憾(GEN10有)

gen10没有,gen10 plus才有

网友:
我买的这个线:https://item.jd.com/6025888439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gen10没有,gen10 plus才有

GEN8有。

GEN8有一个额外的网络口做这个用途。

到了GEN10给取消了。

网友:
推荐买绿联,秋叶原的
晶华产品线也很全,但和电脑城烂大街工包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