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新唐的M051系列芯片么?出现死机现象

楼主(2020-10-13):
用了一批新唐的M058LDN芯片,从代理商拿的,丝印是BT001,QFN33封装,批号可能是17年的,SMT贴片了400块,目前发现有几块芯片死机。里面加了看门狗,芯片死机然后看门狗复位,一直循环。以为是虚焊的原因,用电烙铁加热风枪把全部引脚重焊一遍,还是不行。有一片换了芯片,没事了。不换芯片的,没有修好的。不知道是焊接问题还是片子不稳定的原因。现在怀疑是片子本身的问题概率比较大,可不知道怎么验证这个结论。  有用过这个片子,遇到这个问题的么?或者怎么验证是片子本身死机,跟焊接没关系?

网友:
批量用过,没有出现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边缘设计问题

楼主:
又发现一块,芯片上电有时会不启动。外面加了个MCU监控芯片,1.6秒监控芯片获得不到MCU来的脉冲信号,监控芯片重启MCU。从示波器可以看到,MCU不启动的时候,监控芯片复位1到两次,芯片正常工作了。基本确定是MCU的问题。就是有的芯片偶尔上电不能进入引导。这个问题真的很困扰,测试的时候可能正常启动了,但客户拿到产品,正好遇到上电不启动那次,就歇菜了。考虑芯片全部加外部监控芯片。不过成本又高了。实在不行就换其它家的CPU了。

网友:
不检查自己的复位电路吗?我相信这种大批量芯片不至于有这种基本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外围很简单的,我原来用没有加监控芯片,很稳定

网友:
发帖怀疑芯片设计问题,导致死机的。 99.99%  都是工程师的设计问题

网友:
用过没有问题

网友:
新唐的芯片还是很皮实耐用的。

楼主(2020-11-30):
咨询了代理,他们的回复:技术说  要确认 客户的程序是M058ZBN 的时候改到D版本的没有
还是一开始就是用BT001开发产品的?
要是B版本的程序没切换到D版本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要先确认这个问题
-------
我查看了代码的确是从M0516LAN移植过来的,正在核实这个问题

网友A:
AN CN DN 似乎是这几个套路。。。

改动比较大。

AN 时代的好多库 有问题

CN DN 的就健壮很多了。

之前也给他们提交过几次BSP 里面的明显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 CN DN 似乎是这几个套路。。。

改动比较大。

是啊  感觉这个片子没大有人用呢,准备弃坑

网友:
2012年左右用过,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2021-01-05):
我大量用过新唐其他的芯片,没有问题

楼主(2021-02-07):
也用过MINI58ZDN,100%没出过问题,但是M058ZDN、M058ZDN会出现上述问题,不折腾了,准备重新用回mini58zdn吧

网友B:
上机前 烘烤了吗    要考虑爆米花效应
老库存 肯定要烘烤后上机

楼主(2021-08-27):
引用 网友B:
上机前 烘烤了吗    要考虑爆米花效应
老库存 肯定要烘烤后上机

没有烘烤,请教下什么是爆米花效应?

网友:
潮湿空气渗透进IC内部,smt高温得时候会膨胀把芯片涨破,这个就是爆米花效应,所以老旧料一般要用得话得烘烤一段时间去除渗透入得潮湿空气,防止爆米花效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烘烤,请教下什么是爆米花效应?

用炼丹炉才能练出来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