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刷形状的问题:电刷接触面是平面还是曲面?

楼主(2020-10-13):
手头有一个有刷永磁直流电机,有时负载重一点就会停,拆开看感觉是碳刷磨损的原因。看淘宝上碳刷的接触面是平的。我手头上这个是和换向环贴合的一个曲面。想请教一下:这个曲面是磨出来的还是原来就是曲面?谢谢!

楼主:
查资料发现:电刷安装后,需进行电机通电空载磨合。可以先在专用的砂轮机上预磨,使电刷与换向器表面之间的磨合面不少于电刷载面积的80%。

网友A:
电刷是耗材,会损耗的,用久了当然就是跟换向器形状贴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刷是耗材,会损耗的,用久了当然就是跟换向器形状贴合了

正确答案看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