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种护眼灯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0-13):
这灯管是FPL27EX,好贵,淘宝看要100元的样子。用交流档测量接灯管的接口是36V。不知道是灯坏了,还是板坏了。

网友:
买同功率的其它形状的荧光灯管测试下呗

网友:
量灯管灯丝电阻。如果都是好的,那就是电源不好了。

网友A:
量灯丝电阻,应该是两组,每组不超过10欧吧

网友:
护眼灯就是智商税,高频而已,看那板子的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灯丝电阻,应该是两组,每组不超过10欧吧

有没有内部的接线图标 ?

网友:
普通荧光灯管而已

网友:
楼主这样的灯管应该是20元左右。

普通灯管而已,不用买同品牌的。

网友:
高频电压,万用表不准的,没有意义。应该是普通节能灯电路结构,其他IC就是定时或什么功能吧。

网友:
这基板确定是利润最大化的做法。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某只电容老化所致?因为偶尔会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某只电容老化所致?因为偶尔会亮的。

99.9%是灯管问题。

你买个新灯管换上去就知道了,何必这样折腾?

网友B:
想知道那两IC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那两IC作用

触摸按钮

网友B:
这货还有亮度调,没看出如何实现

网友:
这种节能灯管不同厂家之间是通用的,只要接口一样,功率一样,就可以互相替换。上淘宝买一个换上去就行,也就一二十元。
没想到IC竟然用了座子,很久没看到IC插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还有亮度调,没看出如何实现

开与关,不能调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某只电容老化所致?因为偶尔会亮的。

换个触发管试试,蓝色那个二极管,高频发生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