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win7里安装另外一套win7,求最佳方法【成功v了:VMware workstation虚拟机】

楼主(2020-10-13):
之前我是硬盘里安装两套Windows,开机的时候选择进入那一套系统。

我有两家公司,需要安装两套独立的税务系统。

现在发现第2套Windows的空间不够,无法安装税局软件。

余生将第二套Windows铲掉了,空间合并一起。

准备改为安装虚拟机,这样就可以充分的利用空间。

机器是ThinkPad T430S手提电脑,i5-3320m,8M内存,250G 三星SSD。win7 64位旗舰版。

网友A:
是不是能用同系统下不同的独立沙盘来解决

网友B:
空间省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省不了的。

我如果安装2套win7,必须在剩余的80G空间里分出一部分,比如20G安装另外一套win7。

但当这20G不够用的时候,就麻烦了。我之前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使用虚拟机,只是一个在我剩余的80G空间里的一个不断扩大的文件而已。以后不够用希望还能删除其他没用的文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能用同系统下不同的独立沙盘来解决

win7 64位旗舰版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C:
用虚拟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7 64位旗舰版有这个功能吗?

我用sandboxie,如果软件不涉及系统驱动上,放沙盘里都是能完美隔离的

平时也利用沙盘控制软件的网络/文件访问权限

网友D:
我用virtualbox,实测win10和win7互相任意套都没问题,你可以试一试。docker是轻量化的,还是虚拟机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虚拟机

虚拟机使用什么软件?下载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sandboxie,如果软件不涉及系统驱动上,放沙盘里都是能完美隔离的

平时也利用沙盘控制软件的网络/文 ...

sandboxie需要重新安装一套win7 ?

有教程和下载?我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virtualbox,实测win10和win7互相任意套都没问题,你可以试一试。docker是轻量化的,还是虚拟机靠谱 ...

virtualbox是虚拟机?下载和教程地址?

docker是什么?也是虚拟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sandboxie需要重新安装一套win7 ?

有教程和下载?我测试一下。

类似于docker,只是一套隔离环境,不需要重新装win7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4f34706e612382e387b56d93.html
这个教程写的还可以,不过我会在安装程序阶段就在沙盘里运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virtualbox是虚拟机?下载和教程地址?

docker是什么?也是虚拟机?

virtualBox和VMmachine都是著名的虚拟机,但VMmachine需要破解,所以我选virtualBox,免费。
virtualBox下载地址
5.2.34是最后一个支持32位的版本。
教程的话我翻了一下我没写过,你就知乎上搜一下吧~
提醒一下,我使用“共享文件夹”的方式往虚拟机拷入和拷出数据。剪贴板共享方式总是出问题,慎用
docker是沙箱,不是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docker,只是一套隔离环境,不需要重新装win7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4f34706e612382 ...

我永久性的在沙盘里安装另外一套税务系统(公司发票、个人所得税两个软件),这两个软件的数据,跟原先的Windows是不同的。

我希望一打开沙箱,马上可以使用另外一套系统,因为安装一次至少1小时,而且还要看运气。税局的系统老出问题,运气不好要几天才可以成功导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rtualBox和VMmachine都是著名的虚拟机,但VMmachine需要破解,所以我选virtualBox,免费。
virtualBox ...

是下载这个?

VirtualBox 6.1.14 platform
packages Windows hosts

103MB, 很小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下载这个?

VirtualBox 6.1.14 platform

对,如果你不是32位系统的话。安装包确实100多M,但是你装完win7后就会占用接近10G的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如果你不是32位系统的话。安装包确实100多M,但是你装完win7后就会占用接近10G的空间了 ...

10G不是问题。

我还有80G空间空闲。

而且最高可以有150G, 因为数据都能拷贝到服务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G不是问题。

我还有80G空间空闲。

win7镜像可以放到别的盘里,那就不止80G可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7镜像可以放到别的盘里,那就不止80G可用了

是啊。

T430S 拆下DVD,能安装第二个硬盘。使用虚拟机多灵活啊。。。

楼主:
正在安装VirtualBox。又是ORACLE的东西。这家公司出的都是好东西啊,包括我们论坛的MySQL,我们邮购部的ORACEL DATABASE与ERP.

就安装到C盘。

迟些安装WIN7的时候,再指定到D盘。我猜肯定可以的。

安装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能用同系统下不同的独立沙盘来解决

很多软件无法在沙盘中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virtualbox,实测win10和win7互相任意套都没问题,你可以试一试。docker是轻量化的,还是虚拟机靠谱 ...

不能在docker中安装windows吧?

楼主:
我安装的是 VirtualBox 6.1.14:

为何新建虚拟机,只能安装 wi7 32 位?!

我想安装64位啊。。。

我的T430S手提电脑,就是64位的WIN7 。

楼主:
先选择WIN7 32位, 一会安装的时候,安装64位看看行不行。

虚拟磁盘类型,选哪一个?  我先按缺省的第一个试试。。。

当然是动态分配大小了:

就先缺省分配最大32G。

虚拟盘我设置到D盘下:

设置成功:

点击上面绿色的启动,我插入U盘,猜想会开机,然后我选择U盘启动去安装WIN7系统。

但却提示错误:

网友F:
virtualbox内的系统要支持64位系统需要主机的CPU支持才行,比如BIOS里打开vt-d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很多软件无法在沙盘中安装?

其实兼容性还不错,电工常用的设计工具基本都能用,
就是有的机器码会变,要重新和谐

网友F:
启动设置里不支持U盘启动
光盘镜像就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virtualbox内的系统要支持64位系统需要主机的CPU支持才行,比如BIOS里打开vt-d之类的 ...

到bios里打来这两个虚拟技术选项:

真的支持64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启动设置里不支持U盘启动
光盘镜像就支持

真的不支持U盘启动? 只支持软盘,光盘,硬盘。

楼主:
现在要解决不能启动的问题了。

是否不支持中文名称 ?

不能为虚拟电脑 辉逸税务系统 打开一个新任务.

The virtual machine '辉逸税务系统' has terminated unexpectedly during startup with exit code 1 (0x1).  More details may be available in 'C:\Users\AMOBBS\VirtualBox VMs\辉逸税务系统\Logs\VBoxHardening.log'.

返回 代码: E_FAIL (0x80004005)
组件: MachineWrap
界面: IMachine {85632c68-b5bb-4316-a900-5eb28d3413df}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要解决不能启动的问题了。

是否不支持中文名称 ?

我删除了中文名称的虚拟系统,建立了一个叫test的系统,仍是不能启动:

不能为虚拟电脑 test 打开一个新任务.

The virtual machine 'test' has terminated unexpectedly during startup with exit code 1 (0x1).  More details may be available in 'C:\Users\AMOBBS\VirtualBox VMs\test\Logs\VBoxHardening.log'.

返回 代码: E_FAIL (0x80004005)
组件: MachineWrap
界面: IMachine {85632c68-b5bb-4316-a900-5eb28d3413df}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删除了中文名称的虚拟系统,建立了一个叫test的系统,仍是不能启动:

不能为虚拟电脑 test 打开一个新 ...

上面提到的LOG文件,我打包上来,大家帮忙看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研究下先

楼主:
我已经准备好了WIN7的光碟安装盘了。

是使用 UltraISOPe9 虚拟的。

楼主:
重启电脑后, 现在可以使用“无界面“启动方式了。(但正常启动仍不行)

然后,点击”显示“ , 出现了 win7 的安装界面了。

选择安装64位旗舰版。

安装方法跟常规电脑一样:

安装成功:

网友G:
用vmware workstation pro,比virtualbox稳定许多。
去官网下载原版,序列号百度一下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vmware workstation pro,比virtualbox稳定许多。
去官网下载原版,序列号百度一下就有。 ...

下载地址给我一下。 序号谁有能贴出来?到网上找序号有时很麻烦的。

网友H:
税局软件需要装什么硬件(金税卡之类)吗?要的话可能还要测试下硬件能不能映射到虚拟机里使用,如usb设备重定向到虚拟机内。(virtualbox有现成功能,但要测试下可用性)

网友F:
官方下载地址:
VMware Workstation Pro 16
复制下面链接打开迅雷即可下载:
https://download3.vmware.com/sof ... 16.0.0-16894299.exe

VMware Workstation Pro 15.5.6
复制下面链接打开迅雷即可下载:
https://download3.vmware.com/sof ... 15.5.6-16341506.exe

VMware Workstation Pro 12.5.9 Build 7535481
复制下面链接打开迅雷即可下载:
https://download3.vmware.com/sof ... -12.5.9-7535481.exe

VMware Workstation 10.0.7 Build 2844087
复制下面链接打开迅雷即可下载:
https://download3.vmware.com/sof ... -10.0.7-2844087.exe

百度网盘分流备用(含各版本mi钥):
https://pan.baidu.com/s/1ceSJVHchUfGFgdR5-FWVIA
提取码:66ah
若分享链接被hexie,使用上面提供的官方下载地址下载即可,官方链接速度很快

VM16
ZF3R0-FHED2-M80删掉我TY-8QYGC-NPKYF
YF390-0HF8P-M81删掉我RQ-2DXQE-M2UT6
ZF71R-DMX85-08D删掉我QY-8YMNC-PPHV8

VM15
VF5WH-00ZDH-489删掉我KP-0QNXG-WZKRA
AA310-6UX0J-H8D删掉我1Z-C4ZXZ-MPAD0

网友:
wm的没装过,这个是我在微信订阅号里拷贝来的

网友:
而且,我蜗牛星际的渣机里装的是esxi,还是很稳定的
主力机上virtualbox用的是greenvbox.org的绿色版,也很稳定,经常实验新软件的时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税局软件需要装什么硬件(金税卡之类)吗?要的话可能还要测试下硬件能不能映射到虚拟机里使用,如usb设备 ...

要的,要插入USB盾。

楼主:
刚才测试了virtualbox,越测试越失望。

首先,正常无法启动,需要无界面或分隔启动才行。这不是什么问题。

问题是:越测试系统越来越慢,最慢的一次,启动竟然要十几分钟。

正常的时候,鼠标也比较卡顿。

我设置过1,2,4个CPU,内存2,4,6G,  显存22m到128m,运行速度没有多大进步。

看来还是要放弃virtualbox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官方下载地址:
VMware Workstation Pro 16
复制下面链接打开迅雷即可下载:

谢谢!明天测试。先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兼容性还不错,电工常用的设计工具基本都能用,
就是有的机器码会变,要重新和谐 ...

你用的沙盘是sandboxie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安装的是 VirtualBox 6.1.14:

bios需要开启VT?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不支持U盘启动? 只支持软盘,光盘,硬盘。

我是用iso文件安装的,在存储菜单设置一下,装完后把存储菜单的ISO文件删了就行

网友:
推荐使用VMware Workstation Pro
比较好用,
安装好一个win7安装好软件, 然后创建一个链接克隆,两个系统就会共用很多东西,克隆的系统就很小了,两个系统一起能省很多空间

网友I:
用vmware workstation吧,装好虚拟系统后安装vmtools可以进入Unity模式,可以跟外面的操作系统一样用,不用在虚拟机界面操作。

网友:
1. 先用沙盒试下(速度快)
2. 沙盒不行的话再上虚拟机(虚拟机会比较慢)

网友:
如果是仅仅是空间不够,那么可以试试dism++的清理优化和压缩功能,不过对于win7,最好是在pe里启动dism++做压缩。

我的16GB的垃圾龟速SSD,用这个方式,可以同时安装1套WIN10LTSC2019X86和1套WIN7X86专业版,都是打满补丁包,未作任何精简的原版操作系统。

公司用的系统,是放虚拟机里的WIN7X86专业版,自己做了轻度的精简,硬盘占用不到4G的虚拟包。做成虚拟系统的好处就是放到NAS里,随便在哪里,都可以下载大这个镜像包,调入到虚拟机就可以做事了,不用担心缺少哪个必要的工具。

网友:
感觉VM速度会快一些。。。
商业的还是要优秀一些。

网友J:
看样子好像税务系统自动检测了安装在虚拟系统,看来正事的不做好,这些多余的研发做到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地址给我一下。 序号谁有能贴出来?到网上找序号有时很麻烦的。

https://www.vmware.com/go/downloadworkstation

序列号参考39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官方下载地址:
VMware Workstation Pro 16
复制下面链接打开迅雷即可下载:

官方下载地址:
VMware Workstation Pro 16

这个竟然在WIN8以上才能安装。我的只是WIN7.

降一下版本:  15.6 实测可以安装。

这里的增强键盘我不选中了。

安装完后输入上面的序号: VF5WH-00ZDH-489KP-0QNXG-WZKRA 通过。

VM 15的 player 是什么用途的?

就是使用它创建虚拟机?

VM PRO 15 也有创建虚拟机功能? 两个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开始安装VM 15 PRO 的虚拟机。

感觉的确是比ORACLE的专业很多。 可以直接指定 ISO文件作为启动盘,不需要虚拟光驱。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样子好像税务系统自动检测了安装在虚拟系统,看来正事的不做好,这些多余的研发做到足啊 ...

最恶心的是个人报税系统,昨天我折腾了几个小时,新安装系统,死活提示企业编号不存在。

我尝试了20多次,终于有一次进去了。

操他妈的什么系统?!

网友K:
我用绿色精简版的VMware 12 ,不追求太新的版本, 400M不到,   解压指定目录, 初次使用,只要执行目录内的 安装VMware.cmd  即可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始安装VM 15 PRO 的虚拟机。

感觉的确是比ORACLE的专业很多。 可以直接指定 ISO文件作为启动盘,不需要 ...

virtualBox也可以,我都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rtualBox也可以,我都是这样用的

virtualBox 有一点做不到: 我的屏幕是1600*900分辨率的。 virtualBox做不到这个分辨率。

VM 可以。

测试了一下, VM的速度很快,鼠标完全没有卡顿。

全屏后, 独占的方式,有什么特别?   CPU 与内存等都会全部用上? 或仍是我设置的4G内存2个CPU ?

网友D:
引用 楼主:
virtualBox 有一点做不到: 我的屏幕是1600*900分辨率的。 virtualBox做不到这个分辨率。

VM 可以。

分辨率这个我也不知道,你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
我是远程到另外一台电脑,再在那台电脑开虚拟机,没有鼠标卡顿,还可以看看视频,不知道你的卡顿问题出在哪
你说的VM的独占是鼠标和键盘独占吧,VM我好多年不用都不记得了

楼主:
正在测试VMware Workstation Pro 15.5.6。

速度很满意,没有卡顿。

USB测试,有3个接口,只有一个能工作正常。另外两个插入U盘出错。但已经够用。

楼主:
正在安装IE11。

由于Windows没有升级,需要下载安装4-5个必要的更新。

只能先安装chrome,IE8无法打开微软自己的网站 :)

税局系统要安装net work4.0, chrome与IE8豆不能打开页面,只能先升级IE11再看。

楼主:
好!

使用vmware workstation完美解决问题!

已经安装和运行成功了公司报税系统,和自然人纳税系统。并且成功导入了数据,而且已经申报成功。

楼主:
一个小问题。 全屏运行, windows 7 关机。 退回下面的界面 。这个界面如何退出?

我现在只能切换到其它的窗口,然后强行关闭上面的界面:

后记 :找到答案: ALT CTRL ENTER 三个键一齐按下,退出全屏界面。

网友F:
因为virtualbox在win10的系统上运行良好,所以暂时没折腾v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virtualbox在win10的系统上运行良好,所以暂时没折腾vm

你的主机速度可能比较快,感觉不到virtualbox的卡顿。

我使用t430s测试,virtualbox完完全全是一个业余软件,无论性能和功能。virtualbox的体验可以使用“生不如死”来形容处处碰到坑。

而VM就是一个专业软件:高速、高度可靠、没有坑。

天和地差别的两个软件,根本不用纠结谁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主机速度可能比较快,感觉不到virtualbox的卡顿。

我使用t430s测试,virtualbox完完全全是一个业余 ...

果然,阿莫用过以后,也选择了VMware

网友L:
在虚拟机里,没必要关机,直接挂起更方便,下次使用时直接回到当初的状态,连打开的软件都不需要退出,超级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虚拟机里,没必要关机,直接挂起更方便,下次使用时直接回到当初的状态,连打开的软件都不需要退出,超级 ...

好,下次试试。

网友:
一直有用VMware , 装两个XP, 一个WIN7, 运旧win10下支持不好的旧软件,很稳定基本没问题, 最近还装了个MAC OS 玩,但MAC OS速度太慢了。

VMware虚拟机有个好处是,可以拷贝的,换机,直接拷过去,装好VM打开就可以了,一切都有在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用vmware workstation吧,装好虚拟系统后安装vmtools可以进入Unity模式,可以跟外面的操作系统一样用,不用 ...

Unity模式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Unity模式不稳定?

Unity 我试了一下,是在当前Windows运行虚拟机的程序?

感觉怪怪的,没有习惯,还是全窗口运行虚拟机好了。

全窗口、独占两种摸索有什么分别?

网友:
学习了,很完成的教程,新手照着安装一边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金税盘。同电脑安装两个是可以的。只是单单开票的话。

网友(2021-07-13):
我也路过顶一下

楼主:
为了修复变砖的lego nxt主机,我需要xp系统。

找到了我之前做的T430S 手提电脑的XP GHOST文件。

在win7上安装好vm 15.5 版本(16版无法安装)。

然后新建一个主机,选择xp专业版。提示xp的ISO,我只有ghost,于是选择稍后才安装。

在vm里启动主机,提示需要bios支持 intel VT。

重启电脑到bios, 设置以下选项。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为了修复变砖的lego nxt主机,我需要xp系统。

找到了我之前做的T430S 手提电脑的XP GHOST文件。

一直找不到XP_SP3的ISO文件,都是GHOST文件

楼主:
如何在虚拟机上使用U盘启动, 然后安装GHOST XP镜像?

配置上我已经将USB口输入选中。

运行时进入固件,即进入BIOS.

但启动设备里,没有找到U盘。

如果处理?

补充: Ctrl + Alt 可以在电脑与虚拟机之间切换。

网友N:
引用 楼主:
如何在虚拟机上使用U盘启动, 然后安装GHOST XP镜像?

配置上我已经将USB口输入选中。

无需U盘,用ghost xp的光盘iso文件给虚拟机当光驱就行了。
点右下角那里的光盘,然后选你主机上的iso文件
然后虚拟机bios里选CDROM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无需U盘,用ghost xp的光盘iso文件给虚拟机当光驱就行了。
点右下角那里的光盘,然后选你主机上的iso文件 ...

问题是:我没有光盘,我只有u盘。u盘可以启动到winpe,在winpe里运行ghost,再安装ghost镜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光盘,我只有u盘。u盘可以启动到winpe,在winpe里运行ghost,再安装ghost镜像。 ...

vmware好像就这样,支持u盘启动做的并不好。
最快的解决方法是上网下一个随便什么启动盘的iso文件来开机,开机以后还是可以用你那个U盘里的ghost文件的。至少最笨的办法可以把你想用的那个ghost文件放到一个iso文件里再给虚拟机当光盘。
虚拟机里面没装vmware的驱动之前,u盘不一定能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光盘,我只有u盘。u盘可以启动到winpe,在winpe里运行ghost,再安装ghost镜像。 ...

vmware里面的虚拟机系统,在没装它的驱动之前,最保险的主机传东西进去的方法就是用iso文件给它当光盘。
想用主机插U盘给虚拟机用,都需要虚拟机里的vmware驱动配合。所以vmware自己的驱动本身就是放在iso文件里的。
它虚拟的光驱倒确实是真的完美虚拟的,不需要靠虚拟机里的任何驱动帮助。

网友O:
我记得插入U盘后虚拟机会提示要不要连接虚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光盘,我只有u盘。u盘可以启动到winpe,在winpe里运行ghost,再安装ghost镜像。 ...

做个ISO镜像最靠谱,让虚拟机调用真实硬件很坑,我以前VMWare折腾U盘启动就没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N:
vmware里面的虚拟机系统,在没装它的驱动之前,最保险的主机传东西进去的方法就是用iso文件给它当光盘。

我已经下载了WIN XP ISO文件了。一会试试能否安装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直找不到XP_SP3的ISO文件,都是GHOST文件

https://msdn.itellyou.cn/,你值得拥有
我收藏的版本信息如下:
{
    "name":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with SP3 VOL(x86).ISO",
    "size": 630237184,
    "md5": "e74d72f3d90456003e9e02ba0fb7da61",
    "sha1": "d142469d0c3953d8e4a6a490a58052ef52837f0f",
    "crc32": 4294967295
}

虚拟机和物理机都可以安装成功,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记得插入U盘后虚拟机会提示要不要连接虚拟机

莫老大还是在装系统的过程中呢。
这个时候虚拟机里没有vmware驱动,所以无法配合主机把U盘连到虚拟机。
它对USB的虚拟不是完全透明的,需要靠自己的驱动帮助。没有驱动的时候好像只能用iso光盘,别的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下载了WIN XP ISO文件了。一会试试能否安装成功。

虚拟机的光驱选择这个iso文件就行。然后开机就自动进光盘启动了。他会自动检查你硬盘,发现不能启动,然后又有光盘,就用光盘启动了。
如果硬盘里有系统,就是你上面的流程,先进虚拟机bios,改为光盘优先启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直找不到XP_SP3的ISO文件,都是GHOST文件

我找到了win xp professional sp3.iso
了,600多兆的。(1G左右的都不是原装盘)。
我将winxp的万能驱动助理也放进去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咦ZDMwZmU1Zg==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Dm_KMSCXp0Eb6C4-1cetQ
提取码:ya2e

我正在安装。

Windows XP专业版最新注册码:实测第一个就行。

HTXH6-2JJC4-CDB6C-X38B4-C3GF3
RT4H2-8WYHG-QKK6K-WWHJ2-9427X
DYPVX-43TRT-YDBGB-7YQJX-CWXW7
HGM7B-YF7T7-8R7RF-Y6RPY-XTQ77
DJQJB-PC83T-FTGJC-CQTCK-RJD8D
VMMBM-8WK8W-H44YH-37B4M-KX8QR
XRCTF-Y68KJ-VVFTR-7BDFP-4PW7G
6RV7B-FYWR2-PW3C6-DDWDR-68X9C
KYMTD-BV7KP-RRM33-P3XKJ-RDKVD
X3WYK-H7CR8-KQBMV-7DP6X-W6YQQ
CQWK3-CCYJY-TQDFV-2HJDR-W3B2M
2RXYJ-VQWXM-J2V2R-CVXQT-Y6MPY
X7TVH-VJTFG-BK22B-XXG6D-27326
VYGXV-YM8VB-4RVQX-QXBMX-G3WV7
4DP2D-CXW4C-TRYDH-CW4CT-PT23X
R6M6K-HT7G7-XG4K4-66PGK-9V2RM
86VYW-4RHCG-CCC7Y-64MWM-V8B68
VPM77-Y3YJW-W4MFC-CQTCK-D2XGK
K3JD6-DK6G4-YH32B-QT7VP-R8WC7
JRMCK-J3V37-YVCYH-MDJ37-94BHP
KJ3XK-3B6KW-XK62M-VDC7W-DJ6V9

楼主:
我使用的是T430S手提电脑,安装完XP,发现USB无法使用,原因没有驱动。

将楼上百度盘内的万能助理,使用 UltraISO 软件搞成ISO格式,然后将它装入到VM的CD-ROM 里。

这样,就能安装了。

网友K:
记得在虚似机的操作系统里   安装vmware tools  ,即加载 vmware目录里的windows.iso,   在虚拟系统里的光驱 安装vmware tools

之后  在与 实体机系统的  文件 拖放传输,  操作键鼠切换 会方便很多的

楼主:
XP 发现一个问题:需要激活。否则30天后不能使用。

我测试了在XP下面,网络是通的。但点击激活,提示无法连接激活服务器。

于是,下载了激活的工具:

运行激活工具,成功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记得在虚似机的操作系统里   安装vmware tools  ,即加载 vmware目录里的windows.iso,   在虚拟系统里的光 ...

是的,安装VMWARE TOOLS ,重启后,XP虚拟机与WIN7 就可以互拖文件了。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安装VMWARE TOOLS ,重启后,XP虚拟机与WIN7 就可以互拖文件了。非常方便。

两个Windows之间拖动反而不方便。

能否建一个共享文件夹?但我在网上邻居看不到东西。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两个Windows之间拖动反而不方便。

能否建一个共享文件夹?但我在网上邻居看不到东西。 ...

vmware有共享文件夹功能啊。在虚拟机的属性对话框里打开就行,默认没开。那个对话框第一个tab页是添加虚拟设备,共享文件夹在第二个tab页
共享文件夹就是主机里的一个普通文件夹,可以同时给多个虚拟机使用。
在虚拟机内部岀现在网上邻居里

网友P:
现在Windows10系统。无奈运行99se各种问题不断。所以用虚拟机vm装了个XP。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P:
现在Windows10系统。无奈运行99se各种问题不断。所以用虚拟机vm装了个XP。问题完美解决。 ...

虚拟机最主要的设计用途就是这个啊。
用来完美兼容老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N:
vmware有共享文件夹功能啊。在虚拟机的属性对话框里打开就行,默认没开。那个对话框第一个tab页是添加虚 ...

这个共享功能,是已经内置,还是需要安装vmware tools后才能使用?

我发现全部选项都是虚的,无法使用与设置: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共享功能,是已经内置,还是需要安装vmware tools后才能使用?

我发现全部选项都是虚的,无法使用与 ...

当然要装了vmware tool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当然要装了vmware tool才能用

我已经安装并运行了。

现在电脑跟虚拟机之间可以互拖文件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安装并运行了。

现在电脑跟虚拟机之间可以互拖文件的。

我不在电脑旁,好像是vmware全局设置里面还有个地方要启用共享文件夹才行,你找一下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分辨率这个我也不知道,你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
我是远程到另外一台电脑,再在那台电脑开虚拟机,没有鼠标 ...

分辨率可以,virboxmanage.exe set customvideomode 1920x1080x32 好象是这样的,自己上网搜一下。然后就可以了。
不过墙裂建议莫大不要用VIRTUBOX,不支持D3D和OPENGL,用起来生不如死。能用VMWAre不就要用VBOX了,前些天我那138G的VBOX虚拟硬盘挂掉了,才用了几个月而已,欲哭无泪!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分辨率可以,virboxmanage.exe set customvideomode 1920x1080x32 好象是这样的,自己上网搜一下。然后就 ...

我上面测试VIRTUBOX卡顿,肯定不会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不在电脑旁,好像是vmware全局设置里面还有个地方要启用共享文件夹才行,你找一下吧

可以了。

选项里设置:

配置里设置:

重启虚拟机,就会看到Z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virtualBox 有一点做不到: 我的屏幕是1600*900分辨率的。 virtualBox做不到这个分辨率。

VM 可以。

virtualbox 要安装tools (Guest Additions CD image), 系统自带的虚拟光盘中有, 装了后和使用原生的windows一样了.

网友(2021-09-03):
请问实体机的gho可以在vmware里面运行?

网友R:
引用 网友K:
我用绿色精简版的VMware 12 ,不追求太新的版本, 400M不到,   解压指定目录, 初次使用,只要执行目录内 ...

方便共享不,网上找到是原版,没绿色版。

网友:
引用 网友R:
方便共享不,网上找到是原版,没绿色版。

没地方共享上传..       19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