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单片机IDE(FMDIDE)便携版-彻底解决和PICC C编译器冲突问题

楼主(2020-10-14):
辉芒单片机IDE便携版便携免安装测试版

经过两天的研究测试,总算把FMDIDE自带的PICC编译器给绿化成功,于是诞生了此便携版。

真正的做到了,放到U盘里到处使用,
支持WindowsXP到Windows10之间的所有系统,
不和系统原来安装的任何编译器冲突。

后续更新会发到回复贴里

网友:
赞一个,正需要

网友A:
没用过辉芒单片机和IDE,用过PICC,电脑已经安装PICC,再安装辉芒单片机IDE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辉芒单片机和IDE,用过PICC,电脑已经安装PICC,再安装辉芒单片机IDE有问题吗? ...

用过PICC再安装辉芒官网的PICC肯定有问题。
用我发的这个便携版就没问题

网友:
牛,就喜欢楼主这种专研的精神

网友:
已测试能用,赞一个

网友B:
下过楼主的组合IDE很强大,但手上只有粤原点的片,请教这个便携版也支持粤原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过楼主的组合IDE很强大,但手上只有粤原点的片,请教这个便携版也支持粤原点吗? ...

支持是支持,不过要知道它们之间的型号对应的关系.
等把这个便携版处理优化好后,粤原点的也可以弄一个便携版

网友C:
粤原点的应该可以合在一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粤原点的应该可以合在一起的吧,

还在努力解决编译优化的问题,等解决好后,可以合在一起。

网友D:
为了支持楼主的钻研精神,打赏50汤圆,本来想打赏100的,但是我在论坛没有找到微信支付的接口.支付定里只有这么多了.

网友:
楼主厉害,等你粤原点的版本。

网友:
支持LZ 等粤原点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支持楼主的钻研精神,打赏50汤圆,本来想打赏100的,但是我在论坛没有找到微信支付的接口.支付定里只有这 ...

感谢打赏,最近是一有空就努力解决编译优化的问题。还没达到理想,理想后肯定出粤原点的便携版。
不过最迟明年,他们出3.0 IDE,就是便携版了

网友(2020-11-23):
PICC与FMDIDE  共存   好用     超赞

网友:
是绿色版本吗?解压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打赏,最近是一有空就努力解决编译优化的问题。还没达到理想,理想后肯定出粤原点的便携版。
不过最 ...

现在是直接把2个冲突的注册表文件COPY出来,做成BAT文件,用那个就先执行一下BAT文件,这样也可以用

网友:
辉芒单片机IDE便携版便携免安装测试版好用,试了下PICC没有优化,相同的程序由PIC移植过来编译后hex文件几乎是原来的两倍,要是能解决优化问题就太好了。

网友(2021-03-23):
辉芒安装版能发一下吗,官网好像没有了

网友:
辉芒单片机IDE便携版便携免安装版编译确实没有优化,期待完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