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路由器usb3.0影响WIFI,如何处理?

楼主(2020-10-14):
给路由器的USB接口配了一个USB接口的硬盘盒,发现较远距离连接2.4G的打印机,无法打印了,找到最后发现是这个USB接口的硬盘盒影响的。头大!

网友:
没法破,usb3是广谱干扰。

网友:
我的3.0插无线鼠标,弄成2.0的也会干扰

网友:
换成10G的3.1gen2,让他干扰5.8G去

网友:
usb3设备导线外露处(导线,接口处),全部包锡箔纸。 有条件,全部包锡箔纸(整机+导线)。(超市有卖的)

网友:
昨天也发现了,在远的房间,信号满格带宽只有5m。将u盘换到2.0的口就正常了。

网友:
USB3.0干扰2.4G没法破,天线远离USB3.0的线会好一点

网友:
这也会影响,看来我得换USB口了,自己台式机电脑,网速一直达不到。但是同房间的手机可以

网友:
英特尔实验室早就证实了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USB3.0通信会干扰2.4G无线通信。

网友:
这个无解,用屏蔽线可以缓解,去不了根。换根好线试试吧

网友:
貌似没办法,很多路由器都这毛病,USB3是个大干扰。

网友:
有一个办法。拔出路由器上的USB线,然后尽量慢慢插进去,就会使用2.0的协议。这样就没有USB3.0的干扰了。

网友:
以前的华硕路由器 3.0内部厂家都是全部铜皮包起来的,照样干扰2.4G,可以说无解。

网友A:
内部有个选项,可减少一些的. 在2.4G下面,你试试.

楼主(2020-11-25):
引用 网友A:
内部有个选项,可减少一些的. 在2.4G下面,你试试.

有选项改成usb2.0,先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