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公司有一台abb的7600机器人,闲置着,我想用起来,该怎么做?

楼主(2020-10-14):
个人有硬件经验,也有些软件经验,但是对机器人这块没接触过,算是初学者,该怎么入门?

网友A:
找个膨胀螺丝把机器人固定好,初学者很容易给错速度,然后出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膨胀螺丝把机器人固定好,初学者很容易给错速度,然后出事故。

给老司机点赞,安全生产最重要

网友B:
应该拆开分析,山寨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拆开分析,山寨一台

拆开不要想了。100w的机器人,拆了它我也会被拆了的。

网友:
根据机器人的运动行程,找到应用场景,比如在流水线上料、下料、搬运等。
根据应用场景编写机器人动作程序。
根据产品尺寸制作可调的夹具安装到机器人上。
流水线上做产品定位的装置。
再完善程序可以切换机种等。
如果对定位精确要求高的,可以增加视觉定位。

以上为我这个非资深人士浅见。

网友:
看手册呗,还能咋搞。这个太大了不好玩,小的协作机器人很容易玩起来

网友:
卖二手,才能实现它的最大剩余价值

网友:
首先得找个适合它的工作,比如搬运,焊接等,然后规划设计布局,围栏,上下料口,保护光栅,安全防护门,设计控制plc系统。编制机器人工作程序,示教验证。大概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膨胀螺丝把机器人固定好,初学者很容易给错速度,然后出事故。

一看就是有故事的人啊。。。

网友:
从应用层面讲如果 你能熟练掌握他的编程,轨迹优化,电气原理  (每个硬件的功能,)
只要能吃苦,就可以出来单干了
个人愚见

网友:
ABB机器人不难学,我搞了几天就跑起来了,建议把机器人的运动范围用栅栏围起来,严格使用示教器的保护功能,不然不注意这个铁拳给你一拳就受不

网友:
这应该是搬运机器人,或是用来使用笨重工具的,如重载钢锯等。如果是焊接,不会选这么大的负载能力。

网友:
可以玩荡秋千

网友:
ABB机器人 的教程网上是最多的,照着例子跑几个程序就会用了,主要是通讯和视觉配置麻烦一点,很容易入门的。

网友:
编程,教他做手打牛肉丸,10元一碗;路边摊创业

网友:
编程,可以削面

网友:
做成按摩机器人,楼主亲自调试体验

网友:
让它帮您撸

网友:
这个该去二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膨胀螺丝把机器人固定好,初学者很容易给错速度,然后出事故。

请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
安全生产

楼主:
你们能不能讲点正经的啊……

网友:
100w机器人闲着,浪费,你可以编程控制它,我是说软件编程,不是示教编程。

网友:
工控产品 就是易用的吧。 应该找本手册 摸索一下就能 用了吧。   没用过。  但是我接触的工控产品 都是这样。  最多的时间是在找手册。

网友:
帮你端茶倒水啊

网友:
绑个儿童座椅加个安全带配上全景3d眼罩,可以给小朋友玩

网友:
终结者吗?千万别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