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工们推荐个广东靠谱的示波器维修点

楼主(2020-10-14):
手里一台20G带宽的泰克示波器,目前超过500M就采不出来了

想找个正规靠谱的公司维修一下,求各位电工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超过500m没波形还是看不到东西了?如果是单纯的直线波形,你需要换有源探头。普通无源探头也就200mhz以下了,看不了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500m没波形还是看不到东西了?如果是单纯的直线波形,你需要换有源探头。普通无源探头也就200mhz以下了 ...

都是同轴线连接  500M线还是不会有问题

网友:
BG8UP
马林
云南的
泡38度论坛的都认识马大师的;
元件级别的维修;

楼主:
有一点远,不过也是一个渠道  非常感谢!!

网友:
正规派普除了官方(授权)还有谁?

网友:
20G这么高,还是找原厂吧。

网友:
20G只能找原厂了吧,要么自己修。给其他公司,不靠谱,再说也未必有修这个的第三方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