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70拉高BOOT0上电无法通过串口下程序,如何解决?

楼主(2020-10-14):
如题<STM32G070拉高BOOT0上电无法通过串口下程序,如何解决?>

平时都是使用boot0拉高,通过串口下载程序,第一次使用G070发现拉高boot0无法下载程序,原有下载的程序会正常启动

于是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需要nBOOT_SEL位为低时,可以进入系统内存,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事先下载一个程序改变nBOOT_SEL位的值,

请问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实现拉高boot0 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吗?(这里不考虑SWD)

第一次一般都会选用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A:
也在用这款,flash写不进去,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用这款,flash写不进去,郁闷了

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不是烧录,我是iap

网友B:
看起来如果默认被禁用,那么无解,只能swd了。

网友C:
SWD下载需要将BOOT0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D下载需要将BOOT0接地吗?

我一直接低电平,接高电平和低电平对swd好像没有作用

网友D:
G0x有Empty check,首次烧录会直接选System Memery

楼主:
引用 网友D:
G0x有Empty check,首次烧录会直接选System Memery

是不是 想以后在烧录就需要在原有的程序中设置nBOOT_SEL

楼主(2020-11-17):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如果默认被禁用,那么无解,只能swd了。

FLASH 得OPTR寄存器是否具有断电保持功能?

网友:
如果芯片没有配置过,直接用SWD下载就行了,和其他型号的ST单片机方法一样,为何要串口下载呢?

楼主(2021-08-13):
https://blog.csdn.net/StormsWzx/article/details/104100723

解决办法

网友:
SWD这么方便为什么还要用串口,能省不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