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用过ADE9078这款芯片?电流读取问题求助。

楼主(2020-10-14):
如题,这是一个电表专用芯片,想用它来读取电机的电流,然后做PID调整,在测试中发现ADE9078的电流滞后比较严重,也就是说,从芯片读出的电流值,并不是实时的,会有一个滞后,这样对整个系统影响非常的大,对PID的控制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现在需要读取到实时的数据,哪位兄弟用过这个芯片?实际测试了一下ADE9078这个芯片,如果突然加载电流,隔一段时间之后再突然武开,测试的结果如下,发现大概有1秒的滞后,也就是说,电流从零到最大值,需要1秒的时间,从最大值到0也需要1秒的时间,实际是直接加载和直接断开的,这个延迟太大了,系统需要实时的电流值。

网友A: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加通用AD之类自己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

不是的,就是用的普通互感器。用的是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