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并口与3.3V的FPGA通信直接串电阻或是要用TXB0108电平转换芯片好

楼主(2020-10-14):
有一个旧设备原用的是并口EPP通信,因为PC软件不可能重写,现要更新下位机硬件。现想用FPGA与并口通信,但现在多是3.3V的FPGA,坛里多是经验丰富高手,请教下PC并口与3.3V的FPGA电平转换是直接串上适当的电阻(如330欧)或是要用TXB0108电平转换芯片好,或是有别的好的推荐。

网友A:
直接串个100r电阻就行了。不串电阻可能会有过冲造成数据异常。epp是3.3v电平不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串个100r电阻就行了。不串电阻可能会有过冲造成数据异常。epp是3.3v电平不用转。 ...

好,谢谢,网上查了资料说并口输出的是标准的TTL逻辑电平,怕把FPGA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