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没事,做了个单通道隔离AD模块,求建议!

楼主(2020-10-14):
用途:用在自己母版上,解决每个信号隔离采集的问题。
目前感觉成本有点高:ADR03做基准,AD7190或AD7192做采集,ADUM1411ARWZ做SPI隔离 。485通信!
尺寸:50.8*20.32

网友:
完全可以在485上隔离,不必SPI隔离,可以省一个1411,一般485的速度也不快,用3个光耦就可以了。再说很多场合本身就要求485隔离的。

网友:
spi隔离是adc的数据。可以考虑国产容隔的芯片

网友A:
我觉得 在ADC前 用隔离运放效果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 在ADC前 用隔离运放效果会好一点。

说的是信号调理模块吗?隔离运放第一次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是信号调理模块吗?隔离运放第一次了解

TI的AMC系列 隔离运放你可以参考一下,不过价格有点贵。以前用过 安华高的 线性光耦前端隔离,价格也很高。体积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国产隔离器 CA-IS3741  ADI 一半左右价格

谢谢建议

网友C:
你这一套下来不便宜的,相当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一套下来不便宜的,相当不便宜!

是不便宜,其实就是ADI的那种推荐的方案,一路一个AD,一个隔离。我这个连CPU都每通道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