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现在可全面接受BGA寄料焊接!

楼主(2020-10-14):
嘉立创SMT打样经过不断进货,从1.0版本一直进化到了4.0版本,很快进化到4.5版本   今年同时也将启动小批量5.0全焊版本,提供的各种服务越来越完善!
嘉立创SMT现在可全面接受BGA寄料焊接!对于BGA一般为高价值的元器件,无论是嘉立创的元器件基础库及扩展库都没有,对于此类料全面接受寄料焊接服务
一:对于BGA的相关参数,暂时最好:0.8mm间距,0.50mm的球,
二:对于寄料务必注意:寄的料必须有托盘或是编带,不接受无包装的散料
对于在可焊接器件列表中的在下单的时候可选择寄料,如果在可贴器件列表中没有的,请务必申请可贴元器件型号,申请通过后在下单过程中才能选择邮寄!

网友A:
终于可能寄了。 但是一般bga的料,打样的,都是散的, 托盘或编带的可能性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可能寄了。 但是一般bga的料,打样的,都是散的, 托盘或编带的可能性比较小。 ...

如果没有标准托盘,给到SMT车间很难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标准托盘,给到SMT车间很难上机!

搞一些标准的托盘,用于中转。

网友:
一般样板就5块或10片,可以找个临时用的托盘,用完之后可以随样板返回么?
能介绍一下邮寄BGA贴片的费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标准托盘,给到SMT车间很难上机!

不完整的托盘应该也可以的吧, 比如半个托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完整的托盘应该也可以的吧, 比如半个托盘.

然后元件东一个西一个的就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然后元件东一个西一个的就完了。。

比如贴5片样板, 拿一个260pcs的托盘装, 不占地方吗? 如果是编带, 一般样板也不会买一整盘, 一段料的话,还需要接料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贴5片样板, 拿一个260pcs的托盘装, 不占地方吗? 如果是编带, 一般样板也不会买一整盘, 一段料的话 ...

只能我们自个想办法

网友C:
各种各样的引脚布局的基本都支持了.

网友D:
搭车问下,普通的TQFP64F封装的芯片,扩展库中没有的芯片支持邮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下,普通的TQFP64F封装的芯片,扩展库中没有的芯片支持邮寄吗?

支持的邮寄

网友:
追问一下,如何操作了,在下单的软件中有操作选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各种各样的引脚布局的基本都支持了.

LGA的可以贴吗?

网友:
好久没来,一来就有好消息,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LGA的可以贴吗?

原则上都可以,只要最小间距够

网友:
工艺能力是可以的,   但是DFM检查库还不支持这么自由的类型,  四角上的焊盘暂时还不能表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标准托盘,给到SMT车间很难上机!

确实大部分是没有托盘或者编带的,并且即便是托盘,也是掰下来一些小块的,但应该不用担心,SMT线基本都有很多留下来的托盘,这些托盘可以重复使用,只是需要人工摆盘

网友:
一直是JLC的忠实支持者,从19年5月开始SMT也进行了9次打样。作为您的客户也希望贵公司越做越好,所以提点意见。
1、在9次打样中有1块板1206的电阻贴飞起来了,有1块0603的电阻可以明显看到有一边没有焊到锡。
2、有不下于5块板,看起来是焊接好的,但实际不通,用烙铁重新焊接一下会出现焊接器件其中一边的时候,器件直接掉了,想来另外1边应该是虚焊。
由于贴的量也不多,所以都是自行解决了,也不清楚其他的朋友有没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