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打磨过的这牛逼的语音识别芯片是啥型号?

楼主(2020-10-14):
图中打磨过的这牛逼的语音识别芯片是啥型号? 用起来感觉不错。。有知道的大神吗?想找原厂 买,降低成本  模块还是贵了

网友:
信息量太少了,至少给出功能说明,或者购买地址啊这些噻,你光一张图片怎么分辨嘛?

楼主:
这不是芯片源头厂家,是模块厂家

网友:
9.9 还能减下多少?

网友:
云之声,华镇,互问,都有可能

网友A:
能不能先把它的NB处说一下,还有购买地址,参考价格?我也在找便宜的语音识别芯片。目前找的新塘的ISD9660,命令字只能有20个。不能满足需求。

网友:
HLK-v20?应该就是厂家的,可能就是要卖模块不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先把它的NB处说一下,还有购买地址,参考价格?我也在找便宜的语音识别芯片。目前找的新塘的ISD9660 ...

150个词条  你这20个自己定义  烧录进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先把它的NB处说一下,还有购买地址,参考价格?我也在找便宜的语音识别芯片。目前找的新塘的ISD9660 ...

你这个不是新唐最新的吧? 新唐都三四代了, 现在来说,我还没有发现性价比新唐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新唐最新的吧? 新唐都三四代了, 现在来说,我还没有发现性价比新唐高的。 ...

看你应该用了不少吧。。。求推荐一款词条多点的。可二次开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你应该用了不少吧。。。求推荐一款词条多点的。可二次开发的

ISD91230,最便宜的, 再高一点就是IS912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新唐最新的吧? 新唐都三四代了, 现在来说,我还没有发现性价比新唐高的。 ...

最新的?求推荐。词条可以有多少? 我问过新塘的,说是为了提高识别速度,是在RAM里面做识别匹配的,所以容量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D91230,最便宜的, 再高一点就是IS91260

这ISD91230一般1kl量大概多少钱? 开发难度如何,大吗? 官方有demo程序吗?

网友:
语音识别芯片有没有体积小的,这些都好大颗

网友:
试了下hlk-v20,感觉还不错。
有没有效果更好的,请推荐一下!

楼主:
你这是语音输出芯片 不是语音识别芯片。

网友(2021-11-30):
山景AP8224C2

网友:
最便宜的是哪款?

网友:
语音识别模块

网友:
看这个布局 感觉是云知声的

网友:
语音识别芯片烂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