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里面的pin planner内默认的 IO standard 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0-10-14):
今天还是提一个非常基础,但又在google内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我用了 fpga bank 8 上的一个io 。然后bank 8 的vccio 是接3.3v的。   我也阅读了 fpga的手册,知道只要在bank8 上的io 。高电平会按照3.3v 进行输出。 这是物理布线决定的。也就是vccio实际接的电源决定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 pin planner 里面还要设置 IO的标准?  比如  默认情况下(也就是不进行任何设置)  EP4CE6E22C8这个片子,   IO会默认设置位2.5v(default),如下图:

然后我自己写了一个IO测试程序。  用2.5V(default) 去编译(bank 的io 物理接的是3.3v) 。我的目的是 想搞明白  到底 IO口会输出 3.3V 还是 2.5V

最后我用万用表测量得到的结果是3.3V。(和我的想象结果是一致的)

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 pin planner 的设计者,会故意让 程序员去 选择这个 IO s'tandard的选项卡??  这个选项卡 对工程的编译会起到什么作用??

请各位有fpga开发经验人士,谈谈这个选项卡 当初设计的初衷。

网友A:
那个有2个作用:(1)让程序自动检查io一致性,有冲突就报错了,(2)正确配置io驱动强度和速度。不同电压io的物理配置是不一样的,io通常有数十个晶体管并联,来控制电流和压摆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有2个作用:(1)让程序自动检查io一致性,有冲突就报错了,(2)正确配置io驱动强度和速度。不同电压i ...

(2)正确配置io驱动强度和速度。不同电压io的物理配置是不一样的,io通常有数十个晶体管并联,来控制电流和压摆率。

谢谢了。。 这个信息是 哪里  能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正确配置io驱动强度和速度。不同电压io的物理配置是不一样的,io通常有数十个晶体管并联,来控制电 ...

这个需要你查阅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工艺。

网友:
我一般是按照要求规规矩矩的去配置,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

网友B:
Read the fuck datasheet
数据手册里面有各种电平的VIL/VIL和VOH/VOL,不同电平标准的值是不同的,虽然说2.5V和3.3V的标准基本兼容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ad the fuck datasheet
数据手册里面有各种电平的VIL/VIL和VOH/VOL,不同电平标准的值是不同的,虽然说2. ...

比如 我的vccio 是 3.3v 。 设置里 保持 2.5v(default)   然后进行编译后, 内部综合的结果 其实是不合理的(虽然 比如做uart iic的实验,现象都ok)。

总结:
pin planner 在这里的设置 会影响综合的结果。期间内部的电路实现也会不一样。  一切要按照你的项目需要合理设置。

对于用户来讲要做到一下几个步骤:

1.  根据项目的需求, 确定 某个bank vccio的电气指标

2. layout的时候 ,对应的 bank vccio 接上 正确的电压

3. pin planner 里面设置正确的  IO标准。

4. 最后进行综合。

完成以上步骤 才是 正确的?  是否有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