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做一个百级无尘工作箱

楼主(2020-10-14):
如题,想做一个百级无尘的工作箱,可以在里面清洗硅片晶圆,硬盘开个盖之类的,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大概要多少钱?还有如何检验是否达到了百级无尘?谢谢!

网友A:
这么高端,买不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端,买不到吗

完全不了解,没有头绪,先找找资料

网友:
一個工作台四周封閉,一面裝帘子进出,顶上装一台FFU,保持正壓。无尘室管理定期拿台仪器测空间内的落尘数量,司空见惯反而没在意什么仪器。

网友B:
成品手套箱,加惰性气罐,一共几千块投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成品手套箱,加惰性气罐,一共几千块投资吧。

你那不实用,成本太高,保养太费事。必须要有流动空气,因此必须使用3层以上的99.7的hvaf+3层以上的99的hepa做滤网,大功率风机,保证箱内空气实时流动(考虑从上向下流动,再抽到上面去),工作时持续开机,这样才能达成百级目标。开箱之前可能要费点功夫做好隔离。不过滤网是可以长期使用的,远期成本倒是不高。

网友D:
先弄个 万级无尘房。

网友E:
百级洁净室不便宜,也不好弄。几年前我设计过一个生产线,做传感器的,配套了一个十万级的清洗间,一个万级的抽气间,还有一个千级的封装间,三级串联,用传递窗互通。十万级的好办,半天开一次风机,万级的差不多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开风机,千级的风机就不能停。室内采用激光尘埃粒子计数器实时监测。上班时间要换衣服换鞋,带头套口罩手套,要经过风淋房20秒以上狂吹。
清洗晶圆没弄过,但是开盘万级就足够了。

网友:
自己搞比买的肯定贵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那不实用,成本太高,保养太费事。必须要有流动空气,因此必须使用3层以上的99.7的hvaf+3层以上的99的 ...

看楼主的要求应该是百万级,百级我不认为能简单DIY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要求应该是百万级,百级我不认为能简单DIY出来。

照我说的去做,预热5分钟百级杠杠的,只要密封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先弄个 万级无尘房。

我也正想说这个。

网友G:
买个超净工作台,不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不实用,成本太高,保养太费事。必须要有流动空气,因此必须使用3层以上的99.7的hvaf+3层以上的99的 ...

意思是说上面有风机往下吹,还有一个风机是往上吸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级洁净室不便宜,也不好弄。几年前我设计过一个生产线,做传感器的,配套了一个十万级的清洗间,一个万级 ...

洁净室肯定贵了,我就想要一个百级操作台。我现在的实验室是上面有层流罩24小时往下吹风。开盘和清洗晶圆是我想的应用场景例子,实际我要干的不是这些事,是类似于光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我说的去做,预热5分钟百级杠杠的,只要密封好。

大神有没有关键部件(如滤芯等)的推荐,或者直接的成品工作台。我以前见过上百平方米的百级室,看起来很复杂,难道百级工作台是很好获得的么,一直有这个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正想说这个。

肯定在超净里面做一个百级工作台,但是超净只能达到千级到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超净工作台,不贵的。

有推荐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有没有关键部件(如滤芯等)的推荐,或者直接的成品工作台。我以前见过上百平方米的百级室,看起来很复 ...

自己弄是比较复杂。。得做滤网架,手套箱,之类。无尘室没有防护服很难保持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弄是比较复杂。。得做滤网架,手套箱,之类。无尘室没有防护服很难保持干净。 ...

所以我只想弄个百级工作台,应该比一个房间简单多了

网友H:
类似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9309165356

新的时候实测能到百级。
滤网就是玻纤滤网,不会失效,但时间久了会风量下降。

另外生物用的超净台也可以考虑,也是百级的,而且使用比上面这种方便,就是价格更贵一些,适合需要长期使用的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类似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4f5574849Ear7h&id=5693091 ...

我也搜到了这个,但是看着这么简陋,又那么便宜,怀疑能不能达到百级

网友:
小区域百级很容易的,没那么复杂……

网友:
某宝直接搜,  单人超净工作台,1千多的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无非是正压、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