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价格便宜、容易购买的PSRAM

楼主(2020-10-15):
接3.3V单片机用,I80接口,容量4MB左右,QFP或QFN封装,,谢谢

网友A:
psram时序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是类似于axi总线的信号(数据请求/数据有效),不是标准的SRA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ram时序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是类似于axi总线的信号(数据请求/数据有效),不是标准的SRAM信号。 ...

可能PSRAM有各种接口的吧,,下面这种就是标准的SRAM接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PSRAM有各种接口的吧,,下面这种就是标准的SRAM接口的

如果LZ不介意封装可以看看BGA的MCP芯片,以前NOR Flash + pSRAM的MCP芯片很多。容量大,价格便宜。

网友:
st早期有这种psram芯片,网上现在也还能买到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