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复合设备(Composite Device)枚举失败

楼主(2020-10-15):
最近调试STM32F4的全速USB接口的HID+CDC的复合设备,修改了设备描述符,在枚举时,出现了失败的情况。
从设备管理器上看,USB Composite Device被识别到了,但是为未知设备。
从Logger上看,主机完成Device配置后,设备被挂起了。
从USB时序上看,USB设备在答复主机的配置请求后(00 09 01 00 00 00 00 00),主机再次发送一次SOF后,就无数据了。

现在调试没有什么思路,有没有大神遇到了这种问题,帮忙指导下,谢谢啦。

网友:
https://www.taterli.com/2355/
使用STM32CubeMX编写USB复合设备

我是参考这个教程做的,已经成功现在hid键盘+usb串口的复合设备

网友:
不建议用全角字符,看起来有些莫名的不爽

网友:
用bushound查查吧。是不是interface定义错了。我没弄过复合设备,看规范应该是多个interface,然后每个interface绑定1~n个endpoint。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解决了,调试下来之前出问题的原因应该是:

1、Win10下,每组接口前面都需要使用IAD描述符。
2、CDC设备,在获取配置描述符后,会使用数据接口获取物理串口的配置信息(波特率等),如果Device未给予回应,主机就会挂起设备(这个感觉就是驱动有关了,调试下来是这样的)。

另外,各位大神有了解win驱动开发的吗?现在USB复合设备在Win10上可以正常枚举通信(win10自带驱动),而win7上,只识别了1路串口,且通信存在问题(只能发出部分数据,后续像死机一样)。
对于虚拟串口的驱动,没有开发的准备,有公版驱动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