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哪里有非标准丝印电阻卖的?

楼主(2020-10-15):
请教坛友,哪里有非标准丝印电阻卖的?就是本来是1K,丝印上去是0欧或100欧。

网友A:
??万用表都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都会用的

谢谢,这个没关系,电阻多了,一个一量也费事,还是有一定用途的。

网友B:
有无丝印的电阻(哪的不知道),也许可以管厂家定制丝印吧

网友:
反过来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没关系,电阻多了,一个一量也费事,还是有一定用途的。

想分析你板子的人,量一下电阻的工作量基本可以忽略了

你用非标件生产带来的成本和质量问题,一对比就不太划算了吧

硬胶涂一下就很难无损拆了

网友:
想加密吗

网友D:
还不如将电阻做成电容的样子    没人能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无丝印的电阻(哪的不知道),也许可以管厂家定制丝印吧

谢谢,有可能会定制。

楼主:
有道理,问题是贴片厂不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分析你板子的人,量一下电阻的工作量基本可以忽略了

你用非标件生产带来的成本和质量问题,一对比就不 ...

话是这样说,多的话一个一个量也费事。

楼主:
对哦,有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将电阻做成电容的样子    没人能想到

那肯定要很多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无丝印的电阻(哪的不知道),也许可以管厂家定制丝印吧

0402 0201 01005的 电阻就没丝印  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0402 0201 01005的 电阻就没丝印  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恩对,就是尺寸对焊接工艺有点要求,不方便手动了
0805也有无丝印的,我手里就有,但不知道是哪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问题是贴片厂不干吧。

也许可以重新编带成另一个方向的再贴片,这样对贴片机来说就没区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哦,有方法吗?

还有一种选择是碳膜电阻哦,直接印PC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0402 0201 01005的 电阻就没丝印  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是吧,下次用下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对,就是尺寸对焊接工艺有点要求,不方便手动了
0805也有无丝印的,我手里就有,但不知道是哪产的 ...

0805的好一些,手工维修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选择是碳膜电阻哦,直接印PCB上

这个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