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器人活动板件之间连接的线材选型

楼主(2020-10-15):
机器人内部两个活动PCB板件之间连接的排线用什么材质的?开机后需要不停扭曲或者弯曲连接线,一般的线怕扭曲弯曲次数多了后会不良,有什么推荐的线材吗?最好是可以压白色塑料头的那种线。

网友:
普通电线很容易折断的。

我们的雕刻机使用的是专用的拖链电线,特别柔软,里面的金属也是特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