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朋友,有严重的强迫症,一起来批评一下强迫症患者的PCB板

楼主(2020-10-15):
(图片)

网友A:
电阻电容就算了,芯片能加个丝印吗?

网友:
为了整齐,有些线路拉得太远会出问题吧?

当然,只是导通没有问题。

网友:
最起码很细心,感觉挺好

网友:
覆铜上的过孔都没有对齐且间距不均匀,强迫症还有得救,不要弃疗!

网友:
好歹弄个方框丝印给元器件,生产调试的时候也好弄

网友:
这个不算严重了,强迫症100分的话,他应该得70+左右。

网友B:
这是4层板? 奢侈了

网友C:
比起我 你朋友症状轻太多了 , 告诉你朋友 四个固定的孔不要加阻焊!!!

网友:
还可以,强迫症需要再厉害一点。

网友D:
这是个假强迫症,
1、强迫症患者绝不允许有死铜;
2、强迫症患者拉线到焊盘绝对是正中拉;
3、强迫症患者都使用圆角方形焊盘,包括铺铜,全部圆角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假强迫症,
1、强迫症患者绝不允许有死铜;
2、强迫症患者拉线到焊盘绝对是正中拉;

眼睛很尖,那块死铜不是铺出来的,是画了个方块上去的,强迫症表示,如果不画上去,就会空了一块,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起我 你朋友症状轻太多了 , 告诉你朋友 四个固定的孔不要加阻焊!!!

固定孔加阻焊,有特殊的用途,防止焊锡污染和洗板松香残留污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假强迫症,
1、强迫症患者绝不允许有死铜;
2、强迫症患者拉线到焊盘绝对是正中拉;

精髓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就算了,芯片能加个丝印吗?

画板的时候丝印齐全,发量产时候特意删掉的,只留下1脚的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假强迫症,
1、强迫症患者绝不允许有死铜;
2、强迫症患者拉线到焊盘绝对是正中拉;

哈哈,说得你就是强迫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睛很尖,那块死铜不是铺出来的,是画了个方块上去的,强迫症表示,如果不画上去,就会空了一块,丑! ...

你这个朋友工作肯定太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假强迫症,
1、强迫症患者绝不允许有死铜;
2、强迫症患者拉线到焊盘绝对是正中拉;

只有一个地方不是正中拉线,
那个地方你仔细看看,如果正中拉线,可能会很丑。

网友:
轻微症状而已    病入膏肓的人在边上笑而不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睛很尖,那块死铜不是铺出来的,是画了个方块上去的,强迫症表示,如果不画上去,就会空了一块,丑! ...

.

网友:
有太多地方需要改了,不说走线,焊盘都不是合格的强迫症

网友:
不算强迫症啊,最求美不是人之常情吗,即使别人欣赏不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地方不是正中拉线,
那个地方你仔细看看,如果正中拉线,可能会很丑。

看来你不是强迫症,随便圈几个

网友:
没觉得哪里有特别强迫的地方,看上去很自然,画的不错。

网友:
除了丝印以外没看出来有啥强迫症的,自己画板子也差不多。

网友:
看到芯片下边有走线就难受

网友D:
这块板有3个地方我自己越看越受不了,已经在改版了。 这叫强迫症!
你看得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块板有3个地方我自己越看越受不了,已经在改版了。 这叫强迫症!
你看得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4层板? 奢侈了

一直画4层以上的板子,今天画了个2层板极其不适应,特别是走电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不是强迫症,随便圈几个

看的比我还细。

你圈出来的地方吧,都是故意弄成那样的,走正中间都试过,丑的自己看不下去,所以改成拉偏线,然后利用自动泪滴来修成顺眼的样子。

网友:
主要还是不忙 忙的话还能这么讲究?

网友:
说明比较空闲啊,一般简单布局,就近放,然后走通就可以了

网友:
来看无中生友系列

网友:
群里强迫症患者真多啊

网友:
强迫症不强迫症不好说,我知道焊接工焊接楼主的板子,会一边焊接一边问候画板子的。

网友:
对齐是的最最最基本的.

但是焊板的人会

网友:
怪不得我画的板难看了一点,特别是线拐的就缺少一点意思,原来就是不够强迫症

网友:
怎么拉弧形走线

网友:
这个朋友就是你吧,赞!

网友E:
很简单的板子,很一般,没看出有什么值得晒的。 你这板子一个测试点都没有,是打算自己画,自己测?  还是不需要测,生产一次性就能通过?

网友:
光看板子这是个伪强迫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块板有3个地方我自己越看越受不了,已经在改版了。 这叫强迫症!
你看得出来吗?

加不上泪滴的过孔,还是得给它让出地方来。
弯折过多,也得简化一下。

网友G:
铺铜还有直角和锐角。。。这个很普通。很多公司的规范都满足不了。

网友:
有些丝印的方向标、pin 1 标,焊接元器件之后会被遮住,个人觉得,这不好。

网友:
规则有很多可以细化的地方

这是个电机驱动器啊

网友:
这是要搞死样品员和维修员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的板子,很一般,没看出有什么值得晒的。 你这板子一个测试点都没有,是打算自己画,自己测?  还是 ...

不需要测了。
已经迭代十几版,量产12000多个了。

网友H:
我可能还会把芯片中间那几条线挤一挤。还有,正面左下反面右下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呢,接地也不是,也没接其他地方。我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可能还会把芯片中间那几条线挤一挤。还有,正面左下反面右下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呢,接地 ...

这是四层板。内层接GN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不上泪滴的过孔,还是得给它让出地方来。
弯折过多,也得简化一下。 ...

他是只走135度线,
是我的话,会用一些斜线,来满足泪滴能打上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铺铜还有直角和锐角。。。这个很普通。很多公司的规范都满足不了。

铺铜锐角和直角的问题,这个板确实没有去细究。反正不会因此产生致命缺陷就是了。

网友I:
感觉这是个蛮马虎的板子嘛,太多的细节没有照顾到...............................强迫癌晚期患者掩面飘过

网友:
看着这个板子我的强迫症又犯了

网友J:
轻多了  我画板线是要走出艺术感的 图里线间距是一样的  只是截图看起来不一样  不用泪滴全手描

网友:
还是没画完的  有些地和丝印没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铺铜锐角和直角的问题,这个板确实没有去细究。反正不会因此产生致命缺陷就是了。 ...

网上有个sony layout规范,那个才是强迫症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这是个蛮马虎的板子嘛,太多的细节没有照顾到...............................强迫癌晚期患者掩面飘过 ...

大师请赐教

网友:
你朋友公司没用工艺工程师?这板子他们没意见?

网友:
这就是强迫症?我板子所有线都要弧形走线,铜皮拐角弧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轻多了  我画板线是要走出艺术感的 图里线间距是一样的  只是截图看起来不一样  不用泪滴全手描 ...

这个赞!

网友:
你们都是人才

网友:
没有一点强迫症。是个合格的工程师画板子都要保证整齐和美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睛很尖,那块死铜不是铺出来的,是画了个方块上去的,强迫症表示,如果不画上去,就会空了一块,丑! ...

板厂会心里感谢他的,做一块板用不了多少药水来溶解铜皮

网友:
我以为就我自己有强迫症,看这个帖子我感觉我还在早期

网友K:
这个连症都算不上

网友:
假强迫症,最左边的过孔没有左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连症都算不上

没有症,可能就是马大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假强迫症,
1、强迫症患者绝不允许有死铜;
2、强迫症患者拉线到焊盘绝对是正中拉;

感觉像是在说我。。。

网友:
现在流行第一人称:我同事、我朋友、我闺蜜、我一哥们

网友:
每个人有每个人风格,按个人标准画的再好也能挑出毛病,

网友:
我咋看着这像cpholr1坛友的电机驱动板啊

网友:
要是不不涉及保密的问题,哪位可以发个文件上来,
用同一个PCB文件都画一下来个强迫症程序鉴定.

网友A:
器件要对齐,间距要一样,同一方向电阻电容要方向一致,不要出现一个水平一个垂直,如果不是搞密度手机类主板,丝印不能缺,一脚指示不能少;芯片等主要器件坐标一定没有超过2位的小数点,手打;重要的信号线要包地

网友:
你朋友症状轻太多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加不上泪滴的过孔,还是得给它让出地方来。
弯折过多,也得简化一下。 ...

印象中,泪滴现在可以不加了

网友:
比较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假强迫症,
1、强迫症患者绝不允许有死铜;
2、强迫症患者拉线到焊盘绝对是正中拉;

这位大神您不贴两张? 膜拜下

网友:
强迫症患者交流大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器件要对齐,间距要一样,同一方向电阻电容要方向一致,不要出现一个水平一个垂直,如果不是搞密度手机类主 ...

大神总结的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印象中,泪滴现在可以不加了

可以不加的,过孔外径原本不大。
就是有点犯强迫症,一般都留出地方给加上。

网友M:
画完下面这个,相信强迫症什么的就好了

网友:
这在日本公司不值一提。我以前在的日本公司是严格按照 RULER 来,多一个过孔,少一个过孔都不行。从来不灌铜,都是手动画一整块,不会有死角和锐角,当然时间也不像国内那么紧张

网友:
又是,我有个朋友系列。

网友E:
大家都散了吧, 变相打广告  卖电机驱动器的。 我随便晒张图 都比你这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散了吧, 变相打广告  卖电机驱动器的。 我随便晒张图 都比你这强/

朋友说 他早就不屑于打广告了,因为他早就不想干这行了。

如果要打广告,为毛还把logo涂掉,留着让你们搜 不是更好。

只是纯粹的交流一下画板风格而已了。

网友:
板子画的漂亮,线路还是尽量短吧,在此基础上优化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要对齐,间距要一样,同一方向电阻电容要方向一致,不要出现一个水平一个垂直,如果不是搞密度手机类主 ...
芯片等主要器件坐标一定没有超过2位的小数点

这个也是我的要求,我的要求更过分一些,

正常要求坐标是0.1的倍数,如果不能满足,也必须是0.05的倍数,0.05再不能满足,就遵循好看原则(极少数器件)。

网友:
都成吃饱了撑着的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朋友说 他早就不屑于打广告了,因为他早就不想干这行了。

如果要打广告,为毛还把logo涂掉,留着让你们 ...

晒图片没什么意义,这又不是斗图大赛。如果觉得你画得好,你把你画板的  原理图,PCB文件,CHECKLIST 清单,约束规则放出来让大家评价合不合理。
光拿一张图片出来说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各有各的画板风格,不是去掉器件就是画得好,只要符合企业及行业相应的规则规范,没有优劣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晒图片没什么意义,这又不是斗图大赛。如果觉得你画得好,你把你画板的  原理图,PCB文件,CHECKLIST 清 ...

我本来就是业余的,跟你这种专业的当然比不了。

你既然这么牛逼,那也晒几张,让我们业余的学习学习。

网友:
不是热焊盘,看着难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本来就是业余的,跟你这种专业的当然比不了。

你既然这么牛逼,那也晒几张,让我们业余的学习学习。{: ...

我不牛逼,我只是阐述事实,光晒图,没什么交流的意义。
非要激我,给你看个最近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牛逼,我只是阐述事实,光晒图,没什么交流的意义。
非要激我,给你看个最近做的。 ...

1.前面网友提到的要避免直角和锐角铺铜,你也没有做到。
2.左上角的固定孔螺丝,压到铜皮了。
3.铺铜地线SMT部分十字连接和直连的规则有点乱,既然都是一个炉子生产的,就没有区别的必要。
4.1210封装偏大许多,浪费空间,且电容储能路径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5.分块切割间距规则有点乱,有的距离大,有的距离小。
6.焊盘开窗规则没有调整,会导致做出来的带GND的焊盘,明显一个一个大一个小。
7.无源晶振的电容摆放,不符合就近共地原则。
8.芯片全部用的直角焊盘,估计也会被一些网友吐槽。

分辨率不够高,其他看不清楚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画完下面这个,相信强迫症什么的就好了

左上方有个圆轮子?

网友:
引用 网友N:
左上方有个圆轮子?

不是,整个一块手机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1.前面网友提到的要避免直角和锐角铺铜,你也没有做到。
2.左上角的固定孔螺丝,压到铜皮了。
3.铺铜地线 ...

你说的都对,你赢了~
你也不问我,这个板子是个什么板子,到底是几层板,我的PCB 布局约束规则是怎么设置的,输入输出条件是什么,是怎么装配的,就能主观上下结论。
已经说过了“只要符合企业及行业相应的规则规范,没有优劣之分”, 照你这么分析,世界上很难有板子能入你的法眼,吹毛求疵总是能找出感觉不和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都对,你赢了~
你也不问我,这个板子是个什么板子,到底是几层板,我的PCB 布局约束规则是怎么设置 ...

本贴讨论的是强迫症画图,你讨论的又是什么。

搞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贴讨论的是强迫症画图,你讨论的又是什么。

搞笑。

那你的强迫症 厉害些! 佩服, 真的是闲的蛋疼的人~

网友:
本来就是娱乐贴, 有闲心的可以贴自己的来斗图, 认真你就输了, 互相攻击就没意思了...

网友:
看来我也是强迫症重度了。。
有时候帮同事检查板子,检查着我就改起来了。。。

网友O:
真正的强迫症是:看一次,改一次。对,只要是看了,就绝对会改那种。
无论是代码还是画PCB,我朋友就是这种,看一次改一次。反正就是不会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真正的强迫症是:看一次,改一次。对,只要是看了,就绝对会改那种。
无论是代码还是画PCB,我朋友就是这种 ...

我朋友完全符合了。

再后面的一个板子,修了4天4夜,都是调整细枝末节。

也是闲的蛋疼。

就连器件的摆放差0.4mm的距离都要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朋友完全符合了。

再后面的一个板子,修了4天4夜,都是调整细枝末节。

1mil误差也不行啊

楼主:
我现在连线宽都喜欢用公制了,
比如0.2mm 0.25mm 0.3mm
而不是8mil 10mil 12mil

这样调节线条等间距的时候 更容易一些。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连线宽都喜欢用公制了,
比如0.2mm 0.25mm 0.3mm
而不是8mil 10mil 12mil

用mm有时会对不齐,所以我就不喜欢用mm单位,因为经常会出现小数点,不能成倍数增加。

一直用mil,比与2.54mm,刚好100mil,再到0.254mm,是10mil,然而,0.25,并不完全等于10mil,我数学不好,有时不好算。不对,不是我,是我朋友。

网友:
我朋友就是这种,1min的误差,如果看着别扭,就是要改改。

反正是今天看这里不顺眼,明天又发现这里又不顺眼,看看又改改,没有满意的时候。

不到最后一刻存档,是不可能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mm有时会对不齐,所以我就不喜欢用mm单位,因为经常会出现小数点,不能成倍数增加。

一直用mil,比与2 ...

需要用到英制间距器件的时候,先摆好,上锁,然后测量与对齐参照物的间距,直接修改坐标值,微调到满意的位置。

最后再拉线。

我都是这样操作的。不对,不是我,是我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块板有3个地方我自己越看越受不了,已经在改版了。 这叫强迫症!
你看得出来吗?

都是高手,工匠精神!
圆角焊盘的封装看起来很赞,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画完下面这个,相信强迫症什么的就好了

密集恐惧症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牛逼,我只是阐述事实,光晒图,没什么交流的意义。
非要激我,给你看个最近做的。 ...

数字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都对,你赢了~
你也不问我,这个板子是个什么板子,到底是几层板,我的PCB 布局约束规则是怎么设置 ...

强迫症患者从没有满意的结果;

网友:
还没有倒圆角呢,

网友:
看了之后,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去检查一下了,这点就叫强迫症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