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存缺货通知: ST品牌微控制器(MCU:STM32F103等)

楼主(2020-10-15):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采购部收到 ST 品牌供应商通知,一些微控制器(MCU)等产品会严重缺货。我们采购部和供应商虽然做了各种努力,但是仍然无法采购到货。
        在后续一段时间内出现缺货, 给广大客户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目前已知的存在缺货可能型号:
  元器件编号

  元件型号

  元件封装

  C8734

  STM32F103C8T6

  LQFP-48_7.0x7.0x0.5P

  C8313

  STM32F103VCT6

  LQFP-100_14.0x14.0x0.5P

  C8314

  STM32F103VBT6

  LQFP-100_14.0x14.0x0.5P

  C81000

  STM32F042F6P6

  TSSOP-20_4.4x6.5x0.65P

  C80488

  STM32F072C8T6

  LQFP-48_7.0x7.0x0.5P

  C9863

  STM32F051C8T6

  LQFP-48_7.0x7.0x0.5P

  C65700

  STM8S005C6T6

  LQFP-48_7.0x7.0x0.5P

  C279570

  STM8L052C6T6TR

  LQFP-48_7.0x7.0x0.5P

  C72339

  STM32F051K8U6

  UFQFPN-32_EP_5.0x5.0x0.5P

        非常期待各位好朋友推荐优质供应商. 推荐供应商加QQ:3001230889
嘉立创SMT事业部
2020年10月15日

网友:
炒货的ST,再也不用了。

网友:
又一股涨价潮

网友A:
ST要走ATMEL的路。

网友:
已更换国产中。。

网友:
替代的国产料 GD HK AT MM等赶紧续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要走ATMEL的路。

不一样,这是明显ST不想搞这些低端货了,你看4系列和7系列都没缺货

网友:
估计是产能不足,优先砍掉没有利润的产品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这是明显ST不想搞这些低端货了,你看4系列和7系列都没缺货

是M0,M3价格低,性能可以应付大部分场合的需求,所以出货量大,而4和7明显是相对高端的应用(是相对高端),出货量肯定小很多。
前几年出货量更大的MLCC电容,也是说涨就涨,一下子就没货了。
越是用量大的,一旦缺货,才是致命的,量小的,顶多就是平时价格高些,但是缺货断货反而比较少。

网友C:
看到一些朋友上了A8,各种DSP,,,
然后采样一个30KSPS的ADC,还沾沾自喜的觉得自己的系统很牛逼,ADC采样很精确,因为系统配置很高。
唉,真是日了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这是明显ST不想搞这些低端货了,你看4系列和7系列都没缺货

早前的消息说这个工艺的产能都被那个买不到芯片的大厂吃掉了,疫情期间产能有限,就这样了
新工艺的G0系列好像说不受影响

网友:
大概率就是炒货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一些朋友上了A8,各种DSP,,,
然后采样一个30KSPS的ADC,还沾沾自喜的觉得自己的系统很牛逼,ADC采样 ...

应用场合不一样,有些场合不在乎那点成本差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早前的消息说这个工艺的产能都被那个买不到芯片的大厂吃掉了,疫情期间产能有限,就这样了
新工艺的G0系 ...

G030弄了两天了,连个灯都没有点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G030弄了两天了,连个灯都没有点亮

默认是从system flash 启动,需要改option byte才能跑你的程序
可以看下我写的: 试用STM32G031时发现的一些坑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0222-1-1.html

网友:
缺货是数量显示0还是下架, 像stm32f103ret6上架下架变来变去的

网友:
在下smt订单,发现mcu没了,怎么邮寄啊?

网友:
换兆易创新哈哈哈

网友:
邮寄元件怎么操作的?点了邮寄元件后,页面直接关闭了,寄到哪里也没有说?

---------------
下完订单后,显示邮寄说明,可以了

网友F:
公司昨天因为此事专门开了会,紧急验证切换GD32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默认是从system flash 启动,需要改option byte才能跑你的程序
可以看下我写的: 试用STM32G031时发现的 ...

谢谢,我去看看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默认是从system flash 启动,需要改option byte才能跑你的程序
可以看下我写的: 试用STM32G031时发现的 ...

请教下,调试G系列可以在MDK里完成,后面烧写芯片用哪个软件?工具仍然是ST-LINK编程。以前用STVP,现在去官网下载还是好几年前的版本,里边没有G系列芯片可选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早前的消息说这个工艺的产能都被那个买不到芯片的大厂吃掉了,疫情期间产能有限,就这样了
新工艺的G0系 ...

前2天,103RET6涨价,经销商也说是华为扫货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G030弄了两天了,连个灯都没有点亮

还好吧,G070目前flash的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前2天,103RET6涨价,经销商也说是华为扫货搞得

华为要stm32干吗?跟它的业务产品不相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为要stm32干吗?跟它的业务产品不相干吧。

抢原材料,晶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公司昨天因为此事专门开了会,紧急验证切换GD32

期待你们的入坑  出坑   说明书  在论坛发表出来    功劳大大的    一直打算更换国产   但是  就是担心怕有坑    产品的量不够大  一下子 体现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期待你们的入坑  出坑   说明书  在论坛发表出来    功劳大大的    一直打算更换国产   但是  就是担心怕 ...

公司ST的备货还可以维持到年底,还剩两三个月时间,不确定到时候会是什么情况,截图部分库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调试G系列可以在MDK里完成,后面烧写芯片用哪个软件?工具仍然是ST-LINK编程。以前用STVP,现在 ...

MDK可以直接下载程序,只是设置option bytes 要用STM32CubeProgrammer 或 STM32 ST-LINK Utility,新的空白芯片没设置option bytes 的话默认从system flash 启动不会跑你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MDK可以直接下载程序,只是设置option bytes 要用STM32CubeProgrammer 或 STM32 ST-LINK Utility,新的空 ...

VERY感谢,现在的G系列出来很多LQFP32封装的规格,最多的还有4个串口,准备耍耍,刚买了个STM32G070KBT6的最小系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调试G系列可以在MDK里完成,后面烧写芯片用哪个软件?工具仍然是ST-LINK编程。以前用STVP,现在 ...

IAR 可以

网友:
我们采购今天才反馈缺货,唉,好像F1 F4都开始缺货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我要找的是烧录用的工具,不是编译器,对IAR的编辑器一直不感冒,要外挂UE,搞得对IAR一直没兴趣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前的消息说这个工艺的产能都被那个买不到芯片的大厂吃掉了,疫情期间产能有限,就这样了
新工艺的G0系 ...

谁知道呢,大家都改用 G 系列的,回头搞不好又是 F103 的下场 ,,,,,,

网友:
为什么就都用st的呢?没有别的芯片了吗?

网友K:
后续怎么办,要和mps一样下架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后续怎么办,要和mps一样下架了吗

替换的一大把   只是有几个量产的产品  过渡一下仅此而已,何必这样傻等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