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散热片说得那么好,为什么实际用得不多

楼主(2020-10-15):
陶瓷散热片号称散热效果好于铝、铜,为什么实际用得并不多?我只在机顶盒里面见过。

网友:
应该是要定制,成本高吧。

网友:
什么机顶盒这么奢侈?

网友A:
氧化铝的散热才好,餐具的陶瓷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氧化铝的散热才好,餐具的陶瓷不行。

氧化钡的更好,然而氧化钡粉末剧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氧化钡的更好,然而氧化钡粉末剧毒。

是氧化铍吧?

网友:
对对对,Be和Ba经常搞混……

网友:
用液态氮加上激光制冷,这方式估计还算堪用吧?!

楼主:
6.0fu至文本₴9j4qcS6P4FT₴转移至τao寶或点几炼接 https://m.tb.cn/h.4ZyWnhM?sm=d098a0 至流览器【波纹碳化硅陶瓷片5*15*15mm碳化硅散热片 发热元件多种尺寸可定制】

并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6.0fu至文本₴9j4qcS6P4FT₴转移至τao寶或点几炼接 https://m.tb.cn/h.4ZyWnhM?sm=d098a0 至流览器【波纹 ...

啊这我一直以为是水泥之类
路由器上常见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氧化铝的散热才好,餐具的陶瓷不行。

是么,一直觉得阳极化那层黑色影响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6.0fu至文本₴9j4qcS6P4FT₴转移至τao寶或点几炼接 https://m.tb.cn/h.4ZyWnhM?sm=d098a0 至流览器【波纹 ...

原来这么便宜

网友:
可能只是因为知道的人少吧,我就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么,一直觉得阳极化那层黑色影响散热

阳极氧化本身没有颜色,黑色是染料染上去的,因为黑色吸热和散热能力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阳极氧化本身没有颜色,黑色是染料染上去的,因为黑色吸热和散热能力都强。 ...

我之前做超声波驱动的时候,测试结果是发黑的铝散热器散热效果没有普通阳极氧化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么,一直觉得阳极化那层黑色影响散热

铝散热片的黑色,一般是阳极处理的,也有叫染黑工艺(其实不是柒的),增加热辐射效果,提高散热效果。

和氧化铝陶瓷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散热片的黑色,一般是阳极处理的,也有叫染黑工艺(其实不是柒的),增加热辐射效果,提高散热效果。

颜色确实是染的,阳极氧化后的铝表面布满微孔,染料渗进去上色(对染料有要求,所以做不到任意调色),然后再做一个封孔的步骤,颜色就不会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氧化铝的散热才好,餐具的陶瓷不行。

跟铝比差远了,有钱的话上金刚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颜色确实是染的,阳极氧化后的铝表面布满微孔,染料渗进去上色(对染料有要求,所以做不到任意调色),然 ...

对这个工艺还真没细了解过,还是圣手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