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信号采集板一定要和外部设备共地后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0-10-15):
  如题 : 目前手上做了一个CPLD 信号采集板 , 当设备单独工作时(设备上的电源供电) , 信号一直采集不稳定(解码一直出错) ;   当用另外一个设备的 GND 和 我信号采集板串在一起(仅仅是将GND串在一起) , 解码就正常了。
  求帮忙分析。  现在没法抓实际输入信号波形,因为只要把 示波器、或者是 逻辑分析仪 GND 一串进来  信号采集立马正常....

  补充几点 :
  (1) 信号采集板上 还有 MCU (工作正常) , 5V、3.3V 电平正常
  (2) 信号采集板 用充电宝/电脑 供电(断开 采集板自身 VCC + GND) , 工作不正常
  (3) 信号采集板 用充电宝/电脑 供电(断开 采集板自身 VCC 、GND保持链接) , 工作 正常
  (4) 信号采集板 用自身电源供电 ,GND 和 电脑 / 示波器共地 , 工作 正常

楼主:
顶一下 , 哪位兄弟指点一下。如果问题解决,愿意帮忙充 100 话费

网友A:
估计是地回路干扰,你的采集板和被采信号之间地能掐断吗?或者采集采用差分方式采集

网友B:
示波器的地 是接了真正的大地的, 电脑台式机的外壳及USB口也是接了真正的大地的,这个你要清楚,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这2种情况下 都能正常工作。 我不清楚你的CPLD采集板的电路系统结构是什么样的,不太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的地 是接了真正的大地的, 电脑台式机的外壳及USB口也是接了真正的大地的,这个你要清楚,从你描述 ...

单独的  电脑 或者 示波器 供电 也是无法正常工作。   一定是要一个开关电源供电 , 并且 GND 和另外一个 开关电源 GND 共地后, 信号采集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地回路干扰,你的采集板和被采信号之间地能掐断吗?或者采集采用差分方式采集 ...

已增加 采集板 原理图

网友C:
采集的是什么信号?  电源地和芯片地 输入地 是不是一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集的是什么信号?  电源地和芯片地 输入地 是不是一个地?

  被采集的信号 和  CPLD 不是同一个地  ,  但是采集板上圈出来的那 6 个二极管是用来 匹配两个 GND电平的。
  现在发现 CPLD 如果用单独 某个电源(比如 电脑、充电宝、我自己设备上的开关电源)供电 , 信号就无法正常采集 ,除非 CPLD 用电源供电同时 , GND 和另一个电源的GND 串起来后 , 采集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被采集的信号 和  CPLD 不是同一个地  ,  但是采集板上圈出来的那 6 个二极管是用来 匹配两个 GND电平 ...

被采集的信号和和你采集板都不是同一个地,哪来的参考?你现在用别的设备的地连接到你采集板上,就相当于间接 接通了被采集信号的地。所以能正常。

网友D:
你的二极管没有起作用并没有共地,  二极管并没有导通或者处于导通和截止频繁跳变,所以你的设备不稳定。 建议你直接共地。  两个开关电源虽然都是5V  不共地  此5V非彼5V,运气不好能烧坏你的板子    ,你要么做隔离采集 光耦  等。  要么就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采集的信号和和你采集板都不是同一个地,哪来的参考?你现在用别的设备的地连接到你采集板上,就相当于 ...

  因为我的采集板是需要兼容其他设备(其他设备的线序不一致) , 所以没法用导线直接共地操作。
  但是注意看我采集输入端的电路 , 其实是能实现电平匹配的。   CPLD  GND 固定比信号板 GND 高 一个二极管正向导通的电压(约 0.6V)  , 假设信号板电平是 5V , 那么CPLD实际采集信号电平 = (5 - 0.6V)/13*10 =  3.3V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二极管没有起作用并没有共地,  二极管并没有导通或者处于导通和截止频繁跳变,所以你的设备不稳定。  ...

  因为我的采集板是需要兼容其他设备(其他设备的线序不一致) , 所以没法用导线直接共地操作。
  但是注意看我采集输入端的电路 , 其实是能实现电平匹配的。   CPLD  GND 固定比信号板 GND 高 一个二极管正向导通的电压(约 0.6V)  , 假设信号板电平是 5V , 那么CPLD实际采集信号电平 = (5 - 0.6V)/13*10 =  3.3V 。

网友E:
你把4148换成5819,用肖特机二极管试试。怀疑是你的共地问题。导致的电平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4148换成5819,用肖特机二极管试试。怀疑是你的共地问题。导致的电平不识别 ...

你是考虑二极管导通速率问题 , 还是正向压降过大呢?
  我试着改过分压电阻阻值   10K -> 30K    => 采样电平   = (5 - 0.6)/33*30 = 4V 现象依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的采集板是需要兼容其他设备(其他设备的线序不一致) , 所以没法用导线直接共地操作。
  但是注 ...

你的想法的前提是GPLD的GND电平比信号的GND电平高,二极管导通,被钳制在0.7V。但是如果CPLD的GND电压比信号GND低呢?
另外信号的GND和5V是一套,CPLD的GND和5V是另外一套,你把信号的GND和CPLD的GND通过二极管连接在一起,二极管上没有电流回路,怎么可能保证二极管导通,并且上面有0.7V压降呢?

网友:
两个GND之间加个二极管,这也叫共地。这明显是两个GND没有共地呀,这个电流的回路怎样确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的采集板是需要兼容其他设备(其他设备的线序不一致) , 所以没法用导线直接共地操作。
  但是注 ...

用MOS管吧。这个参考很重要,用MOS管也许没法通过EMC.
我楼上也说的很明白,你这个共地如果用二极管,要考虑所有信号的电流流向。MOS管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考虑二极管导通速率问题 , 还是正向压降过大呢?
  我试着改过分压电阻阻值   10K -> 30K    => 采 ...

正向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想法的前提是GPLD的GND电平比信号的GND电平高,二极管导通,被钳制在0.7V。但是如果CPLD的GND电压比 ...

  二极管还是能导通的 , 通过这个分压电阻 和 二极管的配合 。 共地应该没问题的 。 CPLD 的 GND 时钟比 信号GND 高 0.7V 。

网友G:
建议量一下输入和采集板的电压,应该是共模电压高了,也就是没共地。

楼主:
我测过那些二极管的, 确定是正向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量一下输入和采集板的电压,应该是共模电压高了,也就是没共地。

我测过那些二极管的, 确定是正向导通了

网友H:
那个设备接地没搞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个设备接地没搞好

他就是要实现没法判断接的6根线中那一根线是gnd的情况下实现监听。跟你干的活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他就是要实现没法判断接的6根线中那一根线是gnd的情况下实现监听。跟你干的活差不多 ...

你先检查下对方设备的接地线是不是没接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过那些二极管的, 确定是正向导通了

所谓共地不是单的A端流向B端,同时B端也要流向A端呀。。。。。。。你这个根本就不是共地,最后只能把自己玩死,你也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