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的文件窗口变成了CD音轨模式,如何修正?

楼主(2020-10-15):
如图。 有时显示下面的音频栏目,很讨厌。

我希望是这样的缺省模式:

网友:
正在传送手机文件列表(也可能包含缩略图),传完了就没有进度条了

网友:
Windows太智能了,帮咱们判断了文件的内容。

要想改回普通模式的话,
可以在文件夹上右击鼠标,或者在文件夹内的空白处右击鼠标,选择属性/Propertities,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customize,然后选择想要的。。。

详见下图:

网友:
补充一下:将文件夹的种类由Music改为General i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