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win7里面建立一个加密的目录或区域,如何操作?

楼主(2020-10-16):
最好是空间不要限制的,可以利用D盘内的任意空间。

进入这个地方,需要密码验证。

最好是微软就有的功能。

里面放一些敏感数据。

网友:
建一个文件夹 右键 属性 安全

网友:
修改授权给特定用户

网友:
BitLocker直接加密分区就解决了,WIN7以上自带

网友:
这要求就只有bitlocker了,但是我不会推荐的,因为你很可能在以后的某一天重装系统但是忘了备份相关的证书密码之类的导致被加密的硬盘打不开

网友:
无论是bitlocker还是自带的加密,对当前已登录用户都是透明的,所以这两个可能不适合阿莫的要求。

网友:
系统自带的BitLocker只能保护别的用户不能访问这个目录下的数据,已登录用户进入目录不会再次要求输入密码,如果机器登录后没锁定别人就随时可以进去了。

网友:
这个软件不知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我用truecrypt,号称斯诺登推荐,FBI破解不了,官方因害怕美帝被迫解散

网友:
VHD虚拟磁盘了解一下,可加密,像光驱一样可以被加载,可拷贝到任意位置 含U盘,磁盘大小可设为动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truecrypt,号称斯诺登推荐,FBI破解不了,官方因害怕美帝被迫解散

谢谢! 就它了。

教程

https://wk.baidu.com/view/bf4614 ... f=2&bfetype=new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它了。

教程

我把我整理的资料都打包放上来,里面有安装版,还有一份简介(这份简介站长看看不合适就删掉)。
有人可能会建议用VeraCrypt,但是我不太相信这个,至于国内闭源的CnCrypt就更不建议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它了。

教程

莫大,现在最新的是veracrypt

网友:
硬盘加密  veracrypt  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大,现在最新的是veracrypt

谁可以上传上来?

要win7 64位可以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把我整理的资料都打包放上来,里面有安装版,还有一份简介(这份简介站长看看不合适就删掉)。
有人可能 ...

不过veracrypt的盘载入速度实在太慢,虽然可能会更安全,也有扩容之类的功能
但我也会继续用truecryp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veracrypt的盘载入速度实在太慢,虽然可能会更安全,也有扩容之类的功能
但我也会继续用truecrypt ...

多慢?

有对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慢?

有对比?

一个是0.1s级别
一个是10s级别
据说是为了防止暴力破解故意搞的,
载入后的吞吐量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0.1s级别
一个是10s级别
据说是为了防止暴力破解故意搞的,

那看来使用truecrypt,加复杂一点的密码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慢?

有对比?

感觉不会慢多少呀,不要用老的truecrypt文件,要重新建立新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会慢多少呀,不要用老的truecrypt文件,要重新建立新的文件

谁能上传veracrypt ?现在到外面下载胆战心惊的。

我来测试一下。

楼主:
刚才测试了truecrypt,我使用免安装版本。

有一个坑:提示选择一个文件。其实是翻译错误,应该是问你需要伪装的文件名,这个文件是之前不存在的。然后创建truecrypt加密,结果就产生一个你定义大小的文件(比如10G容量)。

我发现定义好10G, 以后就不能修改大小了。是吗?

楼主:
这里有防止误删除加密文件的教程:

网友D:
truecrypt因为安全问题,2014年就停止维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测试了truecrypt,我使用免安装版本。

有一个坑:提示选择一个文件。其实是翻译错误,应该是问你需要 ...

这一步不要选已经存在的,要不然会覆盖掉原来文件,要小心。第二个可以选动态卷,但是不安全,慢

网友E:
我在 linux 下,自己隨便寫了幾十行腳本就可以了,目前用的是 aes256,天天在用,好處:

-  加密後的格式自己心中有數,即使遇到受損等意外,也知道怎麼修復;
- 調用的是 openssl 等常用的基礎工具,而且加密的內容不受限軟件,可以用多種不同的軟件加解密。因為是開源軟件,不擔心軟件後門;
- 加密後的數據存放在一個 img 文件中,需要解密的時候,運行腳本就可以把 img 影射到同目錄下的同名文件夾,文件夾內是解密後內容,可以隨便讀寫,底層實際讀寫的是 img 內容,加解密 on the fly;
- img 文件是動態大小,譬如你指定最大 100G,實際放了 10M 文件,那麼就只占 10M 左右硬盤;
- 每次解密都要手動輸入密碼,登錄系統不會自動解密,更安全,也不擔心重裝系統後無法解密;
- 擴展性強,譬如日後很容易就可以添加此功能:故意輸入某個特定的錯誤密碼,也能成功解密,不過解密的是預先準備好的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 linux 下,自己隨便寫了幾十行腳本就可以了,目前用的是 aes256,天天在用,好處:

-  加密後的格式 ...

这个功能好,怎么做到?

- 擴展性強,譬如日後可以添加功能:故意輸入某個特定的錯誤密碼,也能成功解密,不過解密的是預先準備好的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truecrypt因为安全问题,2014年就停止维护了。

等大家上传verycrypt呢。

网友F:
我现在用veracrypt 官网  https://www.veracrypt.fr/en/Home.html
加载会是慢点,用起来truecrypt没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好,怎么做到?

- 擴展性強,譬如日後可以添加功能:故意輸入某個特定的錯誤密碼,也能成功解密 ...

veracrypt/truecrypt也有这个功能
可以加另设密码的隐藏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好,怎么做到?

- 擴展性強,譬如日後可以添加功能:故意輸入某個特定的錯誤密碼,也能成功解密 ...

雙擊腳本就會彈出密碼輸入窗口,輸入成功就會自動把當前目錄下的 img 後綴的文件掛載到同名目錄,譬如這裏是 Twing.img <--> Twins/

如果要增加 隐藏区 功能,最簡單就是再放一個隱藏的贗品 img 文件,主 img 解密失敗再試隱藏的贗品 img 即可。
腳本可以用命令打包成二進制,讓別人看不到其中邏輯。可以把贗品 img 也打包到二進制程序中。

我的電腦多處有用它,還有 U 盤、TF 卡,還有我的服務器。。。
這個腳本也可以在 Android 使用,需要 root.

img 的建立方法寫在腳本開頭的註釋,去掉註釋,目前有效代碼才 30 行。
(後面有時間,會再完善一下,把建立等功能也放到腳本中。)

网友:
静待这个软件veracrypt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eracrypt/truecrypt也有这个功能
可以加另设密码的隐藏区

沒記錯的話,這種高級功能在商業軟件中是要收費的。
且,最尷尬的是,即使付費了,別人知道你用的這個軟件,就知道你有這個功能。。。

好吧,看了下,是開源的,但尷尬還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沒記錯的話,這種高級功能在商業軟件中是要收費的。
且,最尷尬的是,即使付費了,別人知道你用的這個軟 ...

没关系 正常区里放点更尴尬的东西变得合理后就避免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用veracrypt 官网  https://www.veracrypt.fr/en/Home.html
加载会是慢点,用起来truecrypt没区别。 ...

好,下载了win7版本:

https://launchpad.net/veracrypt/ ... %201.24-Update7.exe

网友G:
VeraCrypt 免安装绿色版 1.24-Update7

win7:

win8 以上:

网友:
主板TPM是关键,+OS支持

网友:
推荐 WinMend Folder Hidden ,Win7 64 位实测可用。
  WinMend Folder Hidden隐藏文件夹是一个免费的文件/文件夹隐藏的工具。这个应用程序可以快速隐藏本地分区或可移动设备的文件和文件夹,同时确保系统的绝对安全。无论是同一台电脑上另一个操作系统或者是重新安装的操作系统访问驱动器,被隐藏的文件/文件夹都是安全的。您可以为这个程序设置密码。只有当用户输入有效的密码后才可以显示和取消隐藏已经被隐藏的数据。对于其他程序和操作系统来说,这些数据是完全透明的。但是,请记住,这个应用程序只适合于家庭使用。不建议在有更严格的保密要求的商业环境中使用。
  功能特色:
  1.安全第一
        该隐藏技术不会损坏任何文件。它是安全可靠。
  2.高速隐藏和取消隐藏
        不管是对GB级别的文件,或包含大量文件的文件夹,都可以即时进行隐藏和取消隐藏。
  3.支持可移动驱动器
        例如USB驱动器文件和文件夹都可以被隐藏起来。而且被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不仅在该电脑上看不见,在其他任意的电脑上都是无法查看到的。

网友:
现在密码学领域的一个共识就是不要自己“发明”加密算法

网友:
期待VetaCrypt的测评

网友H:
truecrypt   斯诺登曾经用过了,之前FBI都破解不了,据说现在能破解了,开发团队很神秘,不知道谁,可能是迫于压力,斯诺登后官网就宣布不安全去了,WIN7自带的bitlock千万不要用,重装系统,有可能加密区就不能回复了,
veracrypt  应该是truecrypt后续其他人源码改进的,用该使用都差不多;

网友:
文件夹直接改名:地道战 地雷战  基本没人去翻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用veracrypt 官网  https://www.veracrypt.fr/en/Home.html
加载会是慢点,用起来truecrypt没区别。 ...

veracrypt是否有后门?
前身truecrypt关闭的非常蹊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truecrypt   斯诺登曾经用过了,之前FBI都破解不了,据说现在能破解了,开发团队很神秘,不知道谁,可能是 ...

truecrypt现在还能找到原版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I:
veracrypt是否有后门?
前身truecrypt关闭的非常蹊跷啊

开源软件,不放心可以下载源码自己编译。顺便看看有木有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源软件,不放心可以下载源码自己编译。顺便看看有木有后门。

给你代码,你也找不出后门的,那这么容易

网友J:
引用 网友G:
VeraCrypt 免安装绿色版 1.24-Update7

win7:

你好,这个压缩包解压需要密码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你好,这个压缩包解压需要密码啊

抱歉,忘记 rar 设置了默认自动加密码。

密码是 1024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抱歉,忘记 rar 设置了默认自动加密码。

密码是 1024

原来是那个网站的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那个网站的大神啊

并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抱歉,忘记 rar 设置了默认自动加密码。

密码是 1024

好的,谢谢

网友:
我利用win的上帝模式,把文件包伪装成类似控制面板的东东,
当然进去了仍然了控制系统的东东,无论怎么进去都是这些很唬人的东东,
关键是隐藏好后立刻建立一个快捷方式(另外隐藏)。

楼主:
正在使用免安装版的 VeryCrypt 建立一个1T的加密空间。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雙擊腳本就會彈出密碼輸入窗口,輸入成功就會自動把當前目錄下的 img 後綴的文件掛載到同名目錄,譬如這 ...

这个看起来很不错,一定要试试。 顺便问一下,这个调用的cryptsetup是linux自带的程序吗?

网友:
其实我更考虑系统设置两个用户;
一个自己,管理员权限,能看到所有文件;
一个受限用户,专门给老婆和小孩,看不到隐藏的文件,不允许安装任何软件,只能打开指定软件;主要是虚拟机软件VM。
使用vm虚拟一个win(淘宝买一个vm的key,可以支持dx11),这个系统随便折腾!虚拟机的系统装到M2的SSD上,理想状况下应该有物理主机80%的性能。
现在有点纠结是win10不能双用户同时登入。我计划是自己的用户一直在后台登入,一直在运行。
平时自己处理点文档的事情也在虚拟机里面做。

网友:
有了高速ssd和大内存加持,我现在对虚拟机非常有信心。
以前用hdd时,虚拟机性能惨不忍睹。

网友:
建两个用户,自己的管理员用户,平时用普通用户。
把指定的文件夹不分配权限。
最大的好处是不用使用任何软件。

楼主:
今天正式投入使用 :)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正式投入使用 :)

原来的数据我先不删除。等半年没有问题才删。

否则万一解密不了就晕死了。

正在拷贝数据。然后,这1T加密的文件我会拷贝入另外一台完全没有使用过 VeryCrpt 的服务器,看看能否正常解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数据我先不删除。等半年没有问题才删。

否则万一解密不了就晕死了。

你这1T也太大了吧,另外建议你把每个文件的hash值记录下来,万一出问题知道哪些文件损坏了,我有1T左右的重要文件,用于记录hash值的文件不到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1T也太大了吧,另外建议你把每个文件的hash值记录下来,万一出问题知道哪些文件损坏了,我有1T左右的 ...

一个系安全带成年人,敏感数据有1个T很正常嘛。

我正在拷贝到另外一台服务器上测试。到时3台服务器都有备份的,不怕数据损坏。

而且每台都是raid6。

网友L:
VeraCrypt这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有意外,文件损坏一点点,文件就打不开了,内容全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VeraCrypt这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有意外,文件损坏一点点,文件就打不开了,内容全丢 ...

我发生过
truecrypt
有个国产兼容的 cncrypt

网友:
引用 网友L:
VeraCrypt这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有意外,文件损坏一点点,文件就打不开了,内容全丢 ...

所以我最多每个加密卷200G,按URE1e-14算的话错误概率1.5%,而且我有3个完全一样的冷备份,再加上我记录了hash值,URE造成的数据丢失几乎可以认为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发生过
truecrypt
有个国产兼容的 cncrypt

你是用国产闭源的cncrpyt造成数据丢失的?

网友:
丢失数据因为是硬盘分区不能加载,不清楚具体原因,用了十几年TrueCrypt,只发生过这一次丢失故障
数据幸亏有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看起来很不错,一定要试试。 顺便问一下,这个调用的cryptsetup是linux自带的程序吗? ...

大多數 Linux 發行版默認已經安裝,少數沒有默認安裝的頂多就是一條命令就可以安裝的。

网友(2021-06-16):
引用 网友E:
雙擊腳本就會彈出密碼輸入窗口,輸入成功就會自動把當前目錄下的 img 後綴的文件掛載到同名目錄,譬如這 ...

腳本重新整理了一下,現在可以通過參數新建 img 文件、修改 img 文件大小、修改 img 密碼,具體 --help 查看幫助:

https://github.com/dukelec/cde/blob/master/tools/aes-mount.sh
或者: https://gitee.com/dukelec/cde/blob/master/tools/aes-mount.sh

网友:
引用 网友L:
VeraCrypt这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有意外,文件损坏一点点,文件就打不开了,内容全丢 ...

没有ECC的硬件纠错,很容易出现位翻转的吧,宇宙射线也不好防护

网友N:
建三个用户ABC,A管理员BC普通用户,在A使用win的权限管理把文件夹设置只允许C用户查看,A、C使能远程桌面(还可设置默认B用户登录)。
WIN的普通用户B权限其实挺大的,正常使用电脑足够。
想打开C的文件夹时,本机远程桌面直接登录C。想怎么处理都行了。
要高权限处理事情,远程桌面登录A设置。
都是本机登录本机的远程桌面,没一点卡顿,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
我当初还有更极端的应用,因电脑性能不够放弃了。
三个用户ABC,A管理员BC普通用户,BC都配置成严禁安装任何软件。ABC的远程桌面都打开。
安装好虚拟机软件VMWARE,多虚拟几个系统出来,分别放BC用户目录下,如此BC就不能互相打开对方的虚拟机,只能打开分配给自己的虚拟机。
然后工作都放在虚拟机内做,软件可以随便折腾了,反正都能回滚。(我的电脑被我老婆用,千叮万嘱,还是会转上全家桶)。
VMware还可以设置不同外设进入不同的虚拟机,我甚至想多买一套键鼠+显示器,两人用一台主机。

网友:
我用truecrypt建立了加密卷,载入后,

往里面拷贝时提示不能建立文件夹。

不知道是哪步骤出错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建三个用户ABC,A管理员BC普通用户,在A使用win的权限管理把文件夹设置只允许C用户查看,A、C使能远程桌面 ...

本机登录本机的远程桌面

这个需要设置哪些地方  望指教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建三个用户ABC,A管理员BC普通用户,在A使用win的权限管理把文件夹设置只允许C用户查看,A、C使能远程桌面 ...

这不是加密,仅设置NTFS权限,U盘引导PE系统就能读写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P:
这不是加密,仅设置NTFS权限,U盘引导PE系统就能读写了。

按我理解,楼主需要的“加密”就是需要到这个程度。
要防止PE,可以启用BitLocker。
老实说没几个人能备份好密钥啊。
这方案的优势就是不用安装任何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本机登录本机的远程桌面

这个需要设置哪些地方  望指教

添加多一个用户,此用户允许远程桌面登录。
系统自带有“远程桌面连接”的软件,运行输入IP:127.0.0.1和刚刚设置的用户+密码即可。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按我理解,楼主需要的“加密”就是需要到这个程度。
要防止PE,可以启用BitLocker。
老实说没几个人能备 ...

Bitlocker前面7L已经说了,用户在登录未锁定状态,BitLocker加密的文件夹是可以访问的,和LZ要求不符,登录就能打开的加密软件,只适用于防止丢失被盗,无法防止被查。

网友N:
引用 网友P:
Bitlocker前面7L已经说了,用户在登录未锁定状态,BitLocker加密的文件夹是可以访问的,和LZ要求不符,登 ...

BitLocker是预防PE访问啊,远程桌面访问完“加密”目录之后退出远程桌面,相当于退出登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BitLocker是预防PE访问啊,远程桌面访问完“加密”目录之后退出远程桌面,相当于退出登录了。 ...

用另外一个用户建立BitLocker到是可以,不过太麻烦了,密钥也得找安全的地方备份,还是truecrypt简单好用,密码足够长就够安全,还能创建隐藏加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