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fibusDP接头A,B对应关系

楼主(2020-10-16):
初次使用VPC3做ProfibusDP的一个IO板,对DB9接头中定义比较疑惑,图中标注的A,B和485芯片上面的A,B相反吗?

网上找到的ADM2486 Profibus接口电路,感觉连接芯片的A,B应该反过来(正常不都是A接上拉,B接下拉)

网友:
是的 的确时反的

网友:
反的,与正常理解的A,B是反的。

楼主:
感谢,我买了个Profibus的转接头,验证了确实是反的3脚对应芯片的A,8脚对应芯片B;那上面最后一张图应该跟芯片连接也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