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打个笔筒子, 结果没有和底座一起升起来, 黏在下面的透明膜上是什么鬼

楼主(2020-10-16):
想打个笔筒子, 结果没有和底座一起升起来, 黏在下面的透明膜上是什么鬼

网友:
已固化的树脂。
打印失败了,调整下层曝光时间吧。必要时添加支撑

网友A:
如果不能平安取下来,打印隔离膜就废了。

有什么好的取下的经验?可以使用溶剂,比如酒精浸泡吗?

网友:
没粘在平台上,底层曝光时间可能不够,也有可能是树脂和UV光的问题。
掉下来粘在膜上的用铲刀轻轻铲下来,膜坏了可以换的。

网友B:
看起来光固化打印失败处理要比FDM麻烦多,要过滤树脂,清洗隔离膜,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光固化打印失败处理要比FDM麻烦多,要过滤树脂,清洗隔离膜,平台

法拉利坏了,修起来更麻烦更贵。

你还是骑单车吧。

网友:
掉坑里面了,肯定要爬出来的。其他人不用笑,迟早要面对的。膜花了概率就大很多了,要换膜才好。

一般切片新手容易出错,离型失败就粘膜上面了。

解决方法,倒出树脂,倒进瓶子的一定要过滤,不然有杂质颗粒,下一次打印时候归零就压坏屏幕的。小的颗粒,酒精浸泡,小心用塑料铲可以叉掉的。
大片大面积的,先浸泡几分钟,然后用手背滚压膜的背面,膜弹性的,树脂固化没有这么好弹性,会分离的,不要用手指甲扣,有痕迹的。慢慢用力,不用过猛就是了,一旦分离了,整片的,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能平安取下来,打印隔离膜就废了。

有什么好的取下的经验?可以使用溶剂,比如酒精浸泡吗? ...

离型膜是和铁氟龙近似的低表面能材料(实际上也是杜邦开发的,比铁氟龙改进了透明度),相当于不粘锅的涂层,打印失败粘在膜上的话只要用手在底下顶起就能取下来,实在不行用铲刀小心铲一下边缘就行,千万别用溶剂泡,被溶剂稀释后的耗材容易在上面形成一层雾状的物质,那就真的废了。

网友C(2021-02-17):
离型膜可以换吗? 贵不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离型膜可以换吗? 贵不贵?

可以换,差不多二十多块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差不多二十多块钱

那每打印3次就值得更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每打印3次就值得更换一个

怎么可能。我打印了得有几十次了,仍然还完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