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请问智能卡触点PCB封装如何画

楼主(2020-10-16):
类似下图2-图4,这种智能卡的芯片接触点的PCB封装,请问是否有相关的资料。
目前只找到“国际标准化组织IC卡标准中文版ISO7816”里面有写尺寸和触点位置。

网友A:
个人理解,触电位置先画出来,定位好,实际焊盘你想怎么画都行,只要保证最后插入触电能接触上就行了,在这个前提下你画出花儿来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触电位置先画出来,定位好,实际焊盘你想怎么画都行,只要保证最后插入触电能接触上就行了,在这 ...

插卡槽的触点位置 ISO7816标准文档给出了,就后面这个"花"整不出来
目前的想法是买几张芯片智能卡扫描再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