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机线圈的电阻,用LCR数字电桥还是低电阻直流测试仪?

楼主(2020-10-16):
需要抽测步进电机线圈的电阻和电感,直接买一个LCR数字电桥就够了吗,还是需要再买一个低电阻直流测试仪?

LCR数字电桥,经济型的那个品牌合适? 同惠? 优高?胜利?

网友:
简单点就用用万用表

网友:
同惠手持的TH2822,买有DCR档的那个型号,电感和电阻一步到位

那个DCR档我和我桌上的安捷伦6位半做过对比,测试结果几乎一样,很牛逼。

网友:
有个仪器叫带电绕组温升测试仪,可以测电阻

网友:
产品中要用到步进电机?需要抽测,是国内小厂的电机?
LCR一般用同惠的就行,毕竟专业。 一般厂家都是自动绕线吧,少许误差影响不大。不会是发现有铝线代替或者借工减料的情况吧

网友:
用步进电机为什么需要抽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