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文件或文件夹已经在另一应用程序打开”的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20-10-16):
我正在整理文件服务器上的资料。

有时为了看某个文件的内容,使用电脑打开了一下,然后关闭,但服务器就无法移动或删除了。提示以下的问题。

经常要等一会才能操作, 有时死活无法操作,只能重启电脑,甚至重启服务器才能解决。

有没有工具可以解决这种情况的?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54b6b9c08b3d382d593b4774.html

网友:
以前用过unlocker挺好用, 但有可能被当成病毒...

网友:
Linux 系統的話,正在被打開使用的文件和目錄,可以隨便移動和刪除。還不影響正在使用此文件的程序的運行。
(已經刪除的文件還可以在 "/proc/打開此文件的程序的進程號/" 這個內存中的目錄下找到。此招可以用來下載某些網站的視頻等數據,雖然剛下載到臨時的緩存目錄就被刪,但依然可以從內存中找到。)
對於一些特殊情況,可以使用 lsof 和 fuser 命令查看被誰佔用。
如果是 U 盤要拔,有被特殊情況佔用,直接 sync 命令就可以強制拔,不擔心數據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54b6b9c08b3d382d593b4774.html

截图过来:

网友B:
用Unlocker,这是我必装的小工具,装完后右键菜单里会出现一个unlocker,对于被占用的情况,点这个,就会列出被谁占用了,可以一键解锁,尤其碰到无法删除的情况,90%以上可以不用重启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nlocker,这是我必装的小工具,装完后右键菜单里会出现一个unlocker,对于被占用的情况,点这个,就会列 ...

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