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覆盖面积,5g需要的基站数量是4g的100倍?

楼主(2020-10-16):
4g通信半径1500米,5g通信半径150米
覆盖相同面积,5g所需基站数量是4g的100倍么?

网友A:
6G应该好很多,据说是要跟WiFi融合,每家每户都是一个小基站。

网友B:
确认,小区门口40米一个5G基站井盖,正在施工,路口必定有。穿墙能力据说很差,弄不好基站还需要进小区。

网友:
牛逼的技术缺点也是同样流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认,小区门口40米一个5G基站井盖,正在施工,路口必定有。穿墙能力据说很差,弄不好基站还需要进小区。 ...

只是波段选择的问题而已。广电的700mhz可以达到cdma的覆盖率。3ghz的5g就要比2.4ghz的wifi还要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波段选择的问题而已。广电的700mhz可以达到cdma的覆盖率。3ghz的5g就要比2.4ghz的wifi还要近。 ...

我说呢,怎么回老家发现DTMB没有信号了。原来被广电占用700MHz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是波段选择的问题而已。广电的700mhz可以达到cdma的覆盖率。3ghz的5g就要比2.4ghz的wifi还要近。 ...

问题来了,看来10mhz距离会更远。

为何不使用10mhz?

使用低频,肯定是有重大缺陷的。这个缺陷我估计就是网络速度。

苹果手机率先支持雷达波长,频率最高、网速最快、传输距离最短。

我估计广电的700mhz,的却传输距离是4G那么远,但网速也只有4G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是波段选择的问题而已。广电的700mhz可以达到cdma的覆盖率。3ghz的5g就要比2.4ghz的wifi还要近。 ...

这么好的频段怎么给了新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么好的频段怎么给了新人

广电一直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来了,看来10mhz距离会更远。

为何不使用10mhz?

你想多了。。10mhz不适合射频,因为短波会经电离层反射,这样问题就来了--我收的信号呢?

rf波段频率高,只能直线传播,衰减比较快,更适合基站这类应用。想想如果wifi都用10mhz,然后每次搜索能搜到几十万个ap。。连上去也没法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广电一直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这次要拉屎了,前几天不是新闻吵得很热闹么?广电成为第四运营商,不过我估计大概率也是便秘。

网友:
难怪今年手机4g上网这么慢,是没钱继续铺5g的设备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6G应该好很多,据说是要跟WiFi融合,每家每户都是一个小基站。

家里就直接Wi-Fi了,移动网络主要是在室外。

网友G:
现在4G不是一般的差,有时刷个网页,半天图片都出不来,有时还显示3G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4G不是一般的差,有时刷个网页,半天图片都出不来,有时还显示3G

3g的通话质量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