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电脑显示器主流是22寸还是24寸?

楼主(2020-10-16):
不是玩游戏的,基本上大部分是1920*1080。写代码,画板,浏览网页,编辑文档。一般用哪个尺寸适合?

网友A:
手上用的22,准备换34的了。

网友:
至少27寸以上了。

网友B:
我喜欢小一点,这样点距小,看着比较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用的22,准备换34的了。

这么大,眼睛不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小一点,这样点距小,看着比较精细

太小吃力。我是设置了放大。好舒服

网友C:
画板还是大一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板还是大一些好。

再大也是1920*1080

网友D:
当你用过2K之后,你会发现1080太模糊。
我的是:(2K + 27寸)x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你用过2K之后,你会发现1080太模糊。
我的是:(2K + 27寸)x2

同时使用2台?

网友:
主流是32寸

楼主:
你是什么用途?

网友E:
主流是27吧,看看JD就知道了,这个出货量最多,性价比最高

网友:
27 2k 护眼高色域

网友:
27 的4k;  34 寸 带鱼屏 4k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眼睛不累吗?

楼主,我告诉您用上了 32 寸会有啥问题,我看着我隔壁部门的同事在桌上放了个 32 寸的显示器用了五年以上了,只见他鼠标上下左右移,头连着脖子也要跟着一起转,看着转上一天若没扭着也累翻了都!哈~
一般我们都是找两台约 20 多寸的放在一起用,程序找查比对会较方便,我看我们 Layout 部门也都是差不多的配置,全公司百来位研发就这一位同事用上了 32 寸的显示器,一直让我们都佩服不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流是27吧,看看JD就知道了,这个出货量最多,性价比最高

销量最高是23.8,小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告诉您用上了 32 寸会有啥问题,我看着我隔壁部门的同事在桌上放了个 32 寸的显示器用了五年以上 ...

估计要放远点,放大到200%使用才行。远点对眼睛好。

网友:
我前司一栋办公楼2000多台显示器,都是23-24寸,1080P,包括写代码和画板 做机械的。
写代码和画板的 都是双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要放远点,放大到200%使用才行。远点对眼睛好。

我早接过我家那台 52 寸的,坐在三四米的地方操作,远不如我现在在使用的这 11.2 寸便宜货笔电来得清楚太多了,且那 SONY 的 52 寸解析度比我这以卵击石牌的 11.2 寸笔电高得多,但是距离一远细节就看不清了,再说我还是有些远视哩!

网友:
至少27。。。刚开始觉得大,一个星期以后,感觉和原来差不多,还是二个屏幕好

网友:
27正好,太大了就的上4k的了。

网友:
俺用一台主机三个显示器,32+27+24(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用途?

我在家里是一个32寸画板子,在公司是2个23寸画板子。

网友:
25寸左右2K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小吃力。我是设置了放大。好舒服

34寸带鱼屏不香吗?分屏,一边画板,一边看资料

楼主:
我觉得写代码,画板还是MVA屏舒服些。当然还要DC调光。

网友G:
自己用至少27寸 2K,4K就要32寸以上好一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自己用至少27寸 2K,4K就要32寸以上好一些

27寸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双24或者三24,相信我

网友G:
引用 网友H:
27寸是不是太大了

除非桌面小,空间够我用31.5寸都不觉得大
主要是用大屏可以当双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非桌面小,空间够我用31.5寸都不觉得大
主要是用大屏可以当双屏用

带鱼屏吗? 21:9

网友:
21:9可能会更好,16:9的 31.5寸也可以左右双开,
如果全屏看文档是有点不太习惯要晃头

网友I:
引用 网友H:
27寸是不是太大了

刚开始会觉的大,一个星期后适应了,你会觉的小,,应该上32的

网友J:
最少27寸起步了吧,用了27寸2K和32寸4K的显示器 ,字都是太小了,还得放大到149%或者199%来看文字才不累眼睛。

网友:
27-28, 4K 不后悔。 用惯了就回不去了。有预算可以直接5K。 现在4K的也便宜。1080P已经在淘汰出主流的边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少27寸起步了吧,用了27寸2K和32寸4K的显示器 ,字都是太小了,还得放大到149%或者199%来看文字才不累眼 ...

27寸的4K。或者直接5K。 27寸2K辣眼睛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告诉您用上了 32 寸会有啥问题,我看着我隔壁部门的同事在桌上放了个 32 寸的显示器用了五年以上 ...

对头!

我的GEN10家用文件服务器,接上的是60寸电视。

离开电视1米操作这台电脑,看屏幕要转动脑袋。

所以,一般都是使用手提电脑远程桌面操作。

网友:
大屏,需要大桌子。否则,脖子累

网友:
27以上的2k屏是主流!我在用32寸的2K屏真的很轻松。眼睛不吃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刚开始会觉的大,一个星期后适应了,你会觉的小,,应该上32的

会不会把脖子看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把脖子看坏

前后70cm宽的桌子,放上,爽的很。

网友:
两台 32寸4K  27寸 2k

网友K:
嗯,我比较喜欢换显示器,我有时候画板,有时候写程序
画板的时候,两块屏,确实效率要比单块好很多
写程序的时候,两块屏,要比单块屏也要好很多,一块屏编写代码,另一块就放一个全屏的终端,爽

而大小呢,首先24寸,如果你上4k分辨率,确实不太合适,2K呢又有点鸡肋,所以,低于25寸,老老实实用1080分辨率

25寸,我有一台Dell 2K,说实话,不上不下,用起来难受,分辨率2K,不缩放吧,显示字体太小,缩放吧,又失去2K的优势

27寸,我有2台philips的4K,这个屏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我同事可以上4k不缩放,他眼神比较好,我老了,就只能稍微120缩放,比较舒服,但感觉还是字有点小,可能年纪大了

32寸,我有一台杂牌4K,缩放150,字体什么的大小都非常合适,至于楼上说,头会动来动去,这个确实有一点,不过没那么夸张,开始还是需要适应

好了,总结一下:
1.现在买显示器,不要考虑2K以下了,要淘汰了
2.参考上一条,25寸以下显示器根本配不上2K分辨率,所以25寸以下也不要买了
3.25寸,只能上2k,如果你上4k,我觉得是浪费
4.鉴于2k我觉得要淘汰了,所有要上4k
5.参考第5条,如果上4k,25寸就有点不合适了。27寸就比较好了,但我老了,眼神可能差些,我觉得28-30寸可能比较合适我。

6.所以现在买显示器标准是:4K 27寸,想活动脖子32寸    再大不推荐

再补一句,那些说大屏没有用的家伙们,你们用过大屏吗?

网友:
27寸  2.5K或者2K。1080的不要买,颗粒感就算是24寸也强,感觉不好

网友:
27寸用着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嗯,我比较喜欢换显示器,我有时候画板,有时候写程序
画板的时候,两块屏,确实效率要比单块好很多
写程序 ...

我是从15寸1024*768过来的。15寸1024*768 -> 17寸1280*1024 -> 22寸1920*1080第一次用22寸的1920*1080时就感觉好大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告诉您用上了 32 寸会有啥问题,我看着我隔壁部门的同事在桌上放了个 32 寸的显示器用了五年以上 ...

这岂不是可以包治颈椎疾病? 你这么一说我就要下单32寸显示器了

楼主:
现在全新的22寸IPS屏才399元。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嗯,我比较喜欢换显示器,我有时候画板,有时候写程序
画板的时候,两块屏,确实效率要比单块好很多
写程序 ...

那些说大屏没用的家伙,要么是没用过大屏,要么是桌子太小,脸会贴在屏幕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些说大屏没用的家伙,要么是没用过大屏,要么是桌子太小,脸会贴在屏幕上,哈哈。 ...

那些说大屏没用的家伙,估计都是老家伙。  还是你们年轻人前卫。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些说大屏没用的家伙,估计都是老家伙。  还是你们年轻人前卫。

错,我就是老家伙

这不是前卫不前卫的问题

我一直觉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合适顺手的东西用起来心情愉快

比如我同事,936烙铁,我说这烙铁不好,太垃圾了,“没有啊,我觉得很好用啊”。直到我从家里把我的白光拿过来,“这烙铁太爽了吧,开机就能化锡”
850焊台,我说这玩意不好用,连挂机自己停风都做不到,“没有啊,我觉得还可以啊”。直到我从家里把我的快克拿过来,他才知道原来风量大小以及风速还能调,竟然放到座子上会自己停风。。。
普源的一个最低端的示波器。。。    我的泰克。。。他说泰克太难用了,抓啥都抓不到。。。。

焊线还非要弄个热熔胶。。。。。我就不喜欢热熔胶,像坨鼻涕一样在上面,看起来脏死了。。。

桌面简直是个垃圾堆,所有调试过的板子,直接往上堆叠,即使是结束的案子,板子也是仍在桌子上,线材,板子,外壳,开发板,示波器,工具。。。。。。最近桌面开始溢出了,不但把旁边工具台溢出成自己私有的了,而且已经开始溢出到我这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错,我就是老家伙

这不是前卫不前卫的问题

你把家里的东西拿到公司用?家里的私货比公司的专业。

网友N:
刚用24的时候,头也会转来转去。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刚用24的时候,头也会转来转去。

现在还是24还是多少?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手上用的22,准备换34的了。

3415  带鱼屏 你值得拥有,关键用了就会爱上它

楼主:
引用 网友O:
3415  带鱼屏 你值得拥有,关键用了就会爱上它

5000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O:
3415  带鱼屏 你值得拥有,关键用了就会爱上它

不要带鱼屏,我还是喜欢双屏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是从15寸1024*768过来的。15寸1024*768 -> 17寸1280*1024 -> 22寸1920*1080第一次用22寸的1920*1080时 ...

配两个22的可以了,左边靠正面一个横屏写代码,右边一个竖屏看文档看手机拍的视频,你不会爽死的
我在公司和家里都是双屏,十年了 ~

网友:
我也是用小屏,但是分辨率至少都2K以上。 9-12inch左右。

网友:
现在主流办公显示器都是27寸,分辨率1080p到2k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嗯,我比较喜欢换显示器,我有时候画板,有时候写程序
画板的时候,两块屏,确实效率要比单块好很多
写程序 ...

这真不好意思,我没有将场景给描述清楚,在公司的个人区域与工作桌及座椅区域等都很有限,而桌上的电脑、显示器、鼠标、键盘、量测仪器、参考书与纸质文件及计算用纸等杂物早已占满了整个工作桌还不打紧,
而座椅也不能退得太后面,最远距离估计眼到显示器约在 70cm 左右吧!所以我真心佩服这位同事,貌似他那台显示器是于公司尾牙抽奖时抽到的,反正见他至少也年轻我 20 岁以上,年轻还真好,连个显示器也能玩这么大一个!呵呵~
若换成是我,我估计要戴着护颈才能去上班,我在家的工作室中晚上工作也常戴着 3M 的那软式护颈来操作电脑或看新闻视频。我还是买了好几个那软式的护颈,因为它是消耗品,蛮不好清洗它的,也还好它不是很贵,就买了点来备用。
因为若不戴的话,晚上用了安眠药当药效作用后可能瞬时会睡着,当醒来时已满脸键盘印了都!也好十几次了,第二天到公司上班见到我的同事都会被我脸上那一格格的印子给笑翻了!还好键盘上的字是激光打印的,不然连字都给印上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配两个22的可以了,左边靠正面一个横屏写代码,右边一个竖屏看文档看手机拍的视频,你不会爽死的
我在公 ...

双屏同时显示不同的内容,是不是需要安装两个网卡?一张网卡(750TI)有两个DVI接口,不知道能不能两个屏独立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岂不是可以包治颈椎疾病? 你这么一说我就要下单32寸显示器了

是否有疗效这貌似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想玩就买个来玩啊!现在大尺寸的显示器也不贵的说!...

网友:
我认为27,之前调机台,用了一个32寸的,颈累。左右上下转动。

网友P:
引用 楼主:
双屏同时显示不同的内容,是不是需要安装两个网卡?一张网卡(750TI)有两个DVI接口,不知道能不能两个屏 ...

现在一般显卡都带两种输出,可以扩展桌面显示不同内容的。如果两个接口不一样,买个转换器就好了。
窗口可以随便你拖到哪个显示器上显示,竖屏看文档、看网页翻页还是爽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在一般显卡都带两种输出,可以扩展桌面显示不同内容的。如果两个接口不一样,买个转换器就好了。
窗口 ...

我的系统是win10要不要设置些什么?

楼主:
29 29.5 30寸是21:9 带鱼屏。31.5 32寸是16:9曲面屏,22.5寸是16:10。其他是普通16:9平面显示器

网友:
我现在用的24寸4k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Q:
家里两部台式机,显示器都是最近1年买的,都是27寸,一台4K,一台2K、144Hz,我觉得2K+144Hz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家里两部台式机,显示器都是最近1年买的,都是27寸,一台4K,一台2K、144Hz,我觉得2K+144Hz更合适。 ...

144HZ是内容刷新,写代码,画板其实和60HZ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玩游戏和看视频时利落点?

网友R:
17寸笔记本 +2个24显示器,目前感觉最舒服的方案。年纪大了,1080p就够了。

楼主:
刚刚测试过,我那个二手买回来的华硕750TI显卡可以双屏显示。刚开始时副屏只有状态栏,桌面只有背景没有窗口以为有问题。后来玩了一下才知道应用可以用鼠标移动过去副屏显示。

网友S:
为啥不用4K分辨率,看着舒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17寸笔记本 +2个24显示器,目前感觉最舒服的方案。年纪大了,1080p就够了。

两个外置屏加笔记本自身一个,3个屏同时独立显示?炒股用吗?K线,分时,大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为啥不用4K分辨率,看着舒服多了

有钱当然是4K好

楼主:
我21.5寸1920*1080的屏用VGA线来接,出现微重影,造成视觉模糊的效果,用DVI就不怕。

网友T:
10年前就是24寸的主流了,我就是2010年换的DELL U2410,当时光这个显示器花了快5000块,不过用到现在还在用,换主机也没换过显示器。也算值这个价格了。去年有计划换三星LG 34寸和49寸的,但也只是看了看,一直没有入手,现在台式机也就变成了斗地主专用机了,换完显示器又得换显卡,不值当。

楼主:
引用 网友T:
10年前就是24寸的主流了,我就是2010年换的DELL U2410,当时光这个显示器花了快5000块,不过用到现在还在用 ...

你用这个屏来干嘛的?应该不是专写代码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这个屏来干嘛的?应该不是专写代码的吧?

写代码是借口,至于真正用来干嘛,都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44HZ是内容刷新,写代码,画板其实和60HZ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玩游戏和看视频时利落点? ...

144HZ打游戏啊!

网友U:
一般2K分辨率的,用27寸的,4K分辨率的用32寸的。
如果2K的分辨率的用24寸的,正常会显得字有点小了,看起来吃力,可以调整字体大小到150% 才感觉差不多。
1080P的,已经逐步用得很少了。
貌似一般VGA模式不支持1080P以上的分辨率,2K的或4K的需要用DP或HDMI线缆传送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一般2K分辨率的,用27寸的,4K分辨率的用32寸的。
如果2K的分辨率的用24寸的,正常会显得字有点小了,看起 ...

我现在21.5寸1920*1080也放大到150%。HDMI是影音的方面,DP是电脑的方向。

网友V:
推荐个  家用的 型号

我也想搞个 护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推荐个  家用的 型号

我也想搞个 护眼的

网传 MVA面板比IPS面板对眼睛好点。MVA再加上滤蓝光和DC调光就参不多了。

网友:
这个主要看个人习惯和身高
以前在显示器厂工作,19到49的显示器都有,我习惯23/24的,尤其是竖屏,在大有点看不过来。但同事个高的,竖屏用27

网友:
我 办公室弄了2个24寸的,正合适,不大,也不小

网友:
27最合适,32偏大了点,但适应了应该也挺好,27以下太小,办公不爽,另外,一定2K及以上,看完2K或4k,感觉1080真的糊

网友:
求推荐个 2K 价格内的   27寸  家用 护眼 显示器

楼主:
https://zhuanlan.zhihu.com/p/151357369

网友:
23以上用1080p有点大果粒,用了25寸2K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网友:
code其实还是分辨率低点好,不费眼睛。
我一般24竖屏选择1080*1920,27和32的选择2560*1440,更高的分辨率调整默认WINDOWS文字大小意思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一般2K分辨率的,用27寸的,4K分辨率的用32寸的。
如果2K的分辨率的用24寸的,正常会显得字有点小了,看起 ...

你们的显示器是雾面屏还是镜面屏?网上说雾面屏像有一层务不清晰,但我用的是MVA屏就是雾面屏但不感觉到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告诉您用上了 32 寸会有啥问题,我看着我隔壁部门的同事在桌上放了个 32 寸的显示器用了五年以上 ...

防止颈椎病